求助华硕P7P55D LE主板CPU供电故障

楼主(2018-05-21):
求助华硕P7P55D LE主板CPU供电故障
1.板子到手无修的,左侧有一个电感都热变色了,测VTT 1.15V 内存1.5V PLL1.8V 桥1.05V除CPU供电不正常外其他都正常。
2.上电后烧电容,有1个电容直接烧炸了,同时IO也烧毁了,没太注意CPU供电大小,直接拔掉电源,CPU好在没烧坏。
3.目前已经拆掉IO,IO翘起107脚直接发现IO对地47欧坏了,目前没IO没CPU情况下PWM不工作,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个IC能工作的?ASP0800型号。
4.目前PWM EN VCC都是OK的,该供电组合是ASP0800+RT9618GQW。下级RT9618GQW无OD#开启驱动,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让PWM芯片发出OD#。在此求教下维修思路,目前PWM 和IO手上没代换需要购买料件。
有没有修过的朋友,另外该板不上CPU  PWM是否可工作?

网友:
另附ASP0800的PDF和华硕P7P55D LE的点位图

网友:
求高手来救救 在线等 谢谢了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yMjUwNXw5MmUyYWQzNWNkZWMwNzgxNTJiYzM0Njk2MjQzYTQ5MXwxNzY3MDc4NTc0&request=yes&_f=.png

目前PWM不工作,OD1#和OD2#全是低电平,EN高电平,VCC正常,请教下如果不上CPU IO如何开启PWM工作?

网友:
后来又研究下,这个板子不上IO或者IO坏 CPU供电是不会出来的,因为IO控制 PWM的 VID数据,靠CPU核心电压的VIN输入电压做参考而控制PWM的VID,也就是说CPU供电导致电容爆炸有可能是在启动后改变了VID导致过压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IO和PWM形成了一个电压控制回路,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导致CPU供电出问题,我后来把后级驱动芯片拆掉一共8个RT9618GQW拆到华硕H61上,同时还试过RT9618GQW(EF=)和RT9611GQW(O2=)是可以完美互换的,测试了 8片都是好的,后级MOS管也是好的,证明问题还是出在IO或者是ASP0800上或者其外围器件上,进一步缩小了问题范围。

网友:
不上cpu能出预设电压1.1v左右,io换上了吗

网友:
台式机主板现在都不修了,修不成,也挣不了多少钱

网友:
修一台也赚不了多少钱,通病可以搞搞,不要太花时间在技术研究上面,业务才是王道

网友:
不知道进展如何?

网友:
这种板子的图,根本找不到,,,,,,,,,,,,,..

网友:
到手就该看有无明显故障,上电造成其他问题就不值得了,CPU供电不正常就该先打对地阻止的,烧了CPU,板子就白修了

网友:
供电问题解决了,是IO坏了,1156主板原理是CPU提供VID信号,然后将8BIT VID提供给IO,由IO负责调整CPU_VID的信号给PWM调整CPU电压,这个板子之前坏的时候开机一直通电,后换了IO后CPU不安装部会一直通电,会断断续续的,PWM也顺便更换了,电压就正常了。电压正常后用X3430可正常使用,但A组第二个内存槽不能用,且I3点不亮,X3430使用过程中发现A组第二个内存会死机蓝屏,说明内存通道应该好的,内存控制器工作应该不正常,逐步还有第二个故障,目前在解决中,应该是4组内存控制中有一组给CPU内存控制器某个信号或者条件没达到,I3点不亮主要原因是启动时候会自检显卡所以CPU会检查内存工作状态

网友:
细心缜密,值得我们学习,看好你这个板子有希望了。

网友:
目前问题2就是上I3卡C2 上X3430只有三个内存槽正常使用,中间偏右的 第三条内存槽会死机问题还没解决,我怀疑是CPU底座可能有空焊情况,明天先对点位图打下阻值

网友:
这张主板是收来自己用的,因为最近X3440跌价了想把之前的X3430换了,主板由于供电之前的板子是5项 换个10项供电的超频稳定点。

网友:
有个华硕p7h55d.m.pro板子上g6950一切正常鲁大师拷机都没问题,换上X3430上电就掉电保护,要再按开关才能再次触发,cpu电源芯片用的也是asp0800,多按几次开机有时又能正常跑马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