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 开机 报 三声 不显示

楼主(2018-05-21):
各位 大师 请教

     苹果 A1369     第一:开机 报三声 滴--滴--滴 隔5 秒   又滴--滴--滴  重复报

                          第二 :  有时开机  风扇转一下 停了      再按开机 又会 转一下 停。开不起

                            第三:有时开机  可以开机显示   进一下  WIN7  蓝屏。

                                板号: 820-3023-A

网友:
内存的问题,检查内存供电状况,要是没问题的话用夹子一个一个夹着内存开机看看是否有改善:
要是有改善的话应该是内存脱焊了,一个个松开夹子分别开机找出有问题的内存后重新加热或重做就行了。
要是没有改善可能全部内存芯片都要更换。

网友:
多谢二楼  的  回复

PM_MEM_PWRGD    正常1.5

CPU_RESET_L   正常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