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的表笔座的阻值比较大 怎么办

楼主(2018-05-22):
优利德UT61E的表笔座的阻值经常会变得几欧那么大 我的要求是0.5欧以下  每次要动动表笔 重新插插表笔 阻值会变小 不过第二天阻值又有几欧了 有什么办法让表笔座的阻值在0.5欧以下

网友:
没人知道 怎么处理吗  高人有在吗

网友:
有可能是表笔接触不良了,先换一副表笔试试,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的话,只能拆表来清理一下了,这款表的表笔插座是用一块铁皮卷起来的,使用久了容易变松,可以用尖嘴钳夹紧点,还有就是顺便用酒精清洗下档位开关的铜箔。

网友:
就没人知道吗                         换个座里的针行吗

网友:
把表笔剪了.........直接焊在表里面,还有一个你可能要拆开表,清洗下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