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820-2915-B 刷BIOS改集显帮验证和心得

楼主(2018-05-22):
首先十分感谢论坛大神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1378-1-1.html  以及提供的BIOS 资源,大大降低了门槛让像我这样的菜鸟也能做到屏蔽苹果的独显只用集显。开这个帖子记录一下心得及浅薄经验希望对其他新手有所帮助。

我拿到的机器是 A1286 板号:820-2915-B . 故障为开机后屏幕显示的图像类似于花屏一样被一条条的色条覆盖并且机器非常的热。客户只用苹果系统设计网页并希望升级换SSD硬盘,所以改集显就比修显卡更靠谱。

具体操作是拆机清灰后我单独购买了一个新的BIOS芯片来刷大神改好的BIOS,把原来的BIOS芯片保存起来留条后路。因为看到大神帖子里含糊的说”不能WIN+ALT+R+P重置”,怕有问题为防日后回来返修时方便自己,我就在干下来主板上的U6100 BIOS 芯片后没有直接上新BIOS在主板上而是用6根铜线来链接刷好的新BIOS,这样就可以把BIOS芯片放在一开底盖就能拿出的地方,免得拆主板方便更换。

搞好BIOS后我直接拆除了大神帖子图一里指示的两个电阻R8904 和 R8912 .

然后将主板装回去开机,最前屏幕显示的花屏故障就没有了,因为顾客拿走了硬盘,所以没有办法试试改BIOS集显后是否对原来的正使用的苹果系统有影响。
我是上新SSD重新装系统 Sierra 10.12 没问题,装完后运行系统升级下载升级补丁装完也没问题,开机看视屏进APPstore上apple ID 等测试了几小时没发现问题就给顾客交还机器了。值得一提的是过热现象完全没有了,无论在系统安装或任何测试过程中,机器始终清凉无温度。

下面说下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我原先打算帮顾客装 high sierra 10.13系统的,在读盘块10分钟后进入安装界面,格式化硬盘后选择安装系统时会弹出错信息说是 现使用的安装媒体可能损坏无法继续安装并调回初始安装界面,用U盘或光盘安装都会谈这个信息,光盘和U盘都确认过在别的机器可以正常使用没问题的,最后只能装 Sierra 10.12 。

在装完的测试里出现过2次要是把屏幕打开后没开机的情况下插电源,电脑会在电源插入后直接自己开机,要是屏幕是合上的就绝对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最后2-3个小时测试时没在出现过,现在机器已经交还顾客几天了,跟顾客通过电话询问过确认该问题没有再发生。

最后的问题是系统的序列号是大神填写的,我这样的菜鸟就不知道怎么改成原来的,望大神闲暇时提点一下。

关于装windows 由于时间紧没有测试,下次有机会试试看具体是什么故障表现在发上来。

补充内容 (2018-7-7 07:33):
如果顾客的机器里系统装的是AppleAPFSMedia分区时,改成集显后直接插回硬盘开机会显示找不到启动文件,需要将硬盘重新格式化后再装系统。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神了  电杆虚汗了 或者直接换了再试试看

我的泪为谁飞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楼上的这位 大侠。。你答非所问的 。。。。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 拆 两个电阻R8904 和 R8911  吧

网友B:
R8912 是你  生产 PCB  加装上去的吗?  我静静的 抽烟 半小时都没 发现 R89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这位 大侠。。你答非所问的 。。。。什么意思

可能是他回贴的时候网络出问题了,给甲帖子的回复,跑到乙帖子了,哈哈哈

网友C:
问一下 各位你们给苹果用户报价多少    报多少合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8912 是你  生产 PCB  加装上去的吗?  我静静的 抽烟 半小时都没 发现 R8912

不好意思,确实是 R8911 。敲字的时候看错了,截图的点位图里 2号角 的符号刚好覆盖R8911最后的一个数字 1 ,造成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各位你们给苹果用户报价多少    报多少合理

就这一单而言,240GB kingston SSD 和上装系统报价800元 加上改集显的价格额外收 850大元,中共收顾客1650元人民币。保修1年。

网友E:
改集显确实省事很多啊,1286这个机子发热确实大,改集显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集显确实省事很多啊,1286这个机子发热确实大,改集显好点

要命的主要是在装苹果系统时,进入系统安装界面前十多分钟的读盘时间里,整个机器巨烫无比并且两个风扇还好像事不关己似的慢悠悠的转。以前我在给这类苹果机器装系统时都要把屏幕躺在桌子上竖起主机打开被盖用USB风扇对者吹才让温度勉强到可接受的的程度,搞得心惊胆战的,怕显卡挂在自己手上多很多首尾。

网友F:
6666,不知楼主可否把资料贡献出来,BIOS你肯定备份了把,,,坏笑,,,,

网友G:
不知道有没有测试休眠能不能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有没有测试休眠能不能唤醒

试过了没问题,开机输入密码后用了一段时间然后盖上屏幕,屏幕盖上后机器就开始休眠风扇停止转动,过10来分钟后打开屏幕后,风扇开始转动,屏幕由黑屏转为显示密码登录界面。  也试过放着机器不做任何操作一段时间后自然关闭风扇休眠,通过触摸鼠标和按键盘无法唤醒机器,按下开关按键后风扇开始转动,屏幕点亮并显示密码登录界面。  如果只是闲置机器几分钟后机器自动关闭屏幕但并没开始休眠风扇还在转动时,触摸鼠标或按下键盘后屏幕就回到黑屏前的界面无需密码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6666,不知楼主可否把资料贡献出来,BIOS你肯定备份了把,,,坏笑,,,,

改集显的BIOS可以直接通过我第一行论坛的链接就有下的了。  原装未改动的BIOS倒是还保留着,感觉没什么用了吧。

网友:
苹果笔记本难搞,修笔记本才赚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确实是 R8911 。敲字的时候看错了,截图的点位图里 2号角 的符号刚好覆盖R8911最后的一个数字  ...

瞎 抽了 半小时 烟,,都没发现。。

网友:
还是刷BIOS比较靠谱一点,方便多了!!!!

网友:
学习了,真的是广大苹果用户的福音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啊

网友H(2018-06-23):
刷了集显BIOS,第一次开机正常,第二次又恢复成本来的问题了,显示颜色不正常,拆了这两电阻,开机直接有声音。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了集显BIOS,第一次开机正常,第二次又恢复成本来的问题了,显示颜色不正常,拆了这两电阻,开机直接有声 ...

刷完BIOS后不能开机,必须也要把那两个电阻去除后再开机就没问题了。  如果刷BIOS后电阻没去除就开机,系统先用集显开机,开机后由于没有去除两个电阻,独显是有电的并在开机后被系统检测到,从而激活苹果某些EFI自动修复功能还原原来的BIOS。

你确认那两个电阻去掉后再刷次BIOS试试,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I(2020-03-13):
820-2915-A刷上,合盖打开唤醒后反应变慢还死机,是不是不能刷-B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820-2915-A刷上,合盖打开唤醒后反应变慢还死机,是不是不能刷-B的啊?

A和B都是可以的,可能需要重装一次系统,系统只能装OS X El Capitan 也就是10.11版的,更高版的系统会有屏幕背光不可调等很多问题。

网友:
意思就是指需要刷个BIOS就可以改集显了???????

网友:
苹果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加装上去的

网友:
手上有一台,等试过了我来告诉结果,先谢谢了

网友J:
改了BIOS, 也去掉了电阻,但是屏幕不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改了BIOS, 也去掉了电阻,但是屏幕不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改bios和去掉电阻必须同时做完后再上电,我一般是用新的BIOS芯片刷上BIOS程序后更换原来的bios 芯片留个退路。
如果还是不亮屏幕的话要看看内存或是按照时序一点点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bios和去掉电阻必须同时做完后再上电,我一般是用新的BIOS芯片刷上BIOS程序后更换原来的bios 芯片留个退路。
如果还是不亮屏幕的话要看看内存或是按照时序一点点查了。

谢谢回复,你是对的。我改电阻前上电了。我又重新刷了一遍,现在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2020-05-11):
感谢分享,成功改完A1286集显。

网友(2020-07-21):
不晓得怎么改SSN 用什么软件改?

网友:
不晓得怎么改SSN 用什么软件改? 为什么我安上面的方法改完白屏

网友:
BIOS没有啊

网友K:
楼主这个版号怎么看呢,我这里正好有个这个机器 现在是用一会发热厉害就花屏了

网友K:
本来可以显示,温度高了就开始花屏 刷了bios 拆了两个电阻R8904 和 R8911 现在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版号怎么看呢,我这里正好有个这个机器 现在是用一会发热厉害就花屏了

主板板号是可在主板上的,字很小但仔细看会找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本来可以显示,温度高了就开始花屏 刷了bios 拆了两个电阻R8904 和 R8911 现在不显示了

刷完BIOS后不能开机,必须也要把那两个电阻去除后再开机就没问题了。  如果刷BIOS后电阻没去除就开机,系统先用集显开机,开机后由于没有去除两个电阻,独显是有电的并在开机后被系统检测到,从而激活苹果某些EFI自动修复功能还原原来的BIOS。

你确认那两个电阻去掉后再刷次BIOS试试,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帖子里下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1378-1-1.html

就是刷了这个bios 按照这个帖子搞得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完BIOS后不能开机,必须也要把那两个电阻去除后再开机就没问题了。  如果刷BIOS后电阻没去除就开机,系 ...

去掉了,bios刷了3遍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改了BIOS, 也去掉了电阻,但是屏幕不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好,你的后来怎么解决的,我是按照这个方法,扣掉2个电阻 刷了bios 开机不显示了。本来开机使用可以的就是用一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完BIOS后不能开机,必须也要把那两个电阻去除后再开机就没问题了。  如果刷BIOS后电阻没去除就开机,系 ...

我是先去掉电阻后开始刷bios的,现在不显示。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好,你的后来怎么解决的,我是按照这个方法,扣掉2个电阻 刷了bios 开机不显示了。本来开机使用可以的就是用一会花屏

我是先去掉电阻,再重新刷BIOS。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不能重置PRAM,如果重置,系统也会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先去掉电阻,再重新刷BIOS。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不能重置PRAM,如果重置,系统也会不工作。

我的现在就是不显示, 从新购买了bios芯片回来刷了装上,不触发,自己的本闲的没事第一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先去掉电阻,再重新刷BIOS。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不能重置PRAM,如果重置,系统也会不工作。

现在刷的开机了,但找不到硬盘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是先去掉电阻,再重新刷BIOS。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不能重置PRAM,如果重置,系统也会不工作。

真是一波三折, 刚开机 从新装系统 一半时候黑屏 又刷一边 安装快好时死机了,现在什么反应没有,插充电器灯不亮,测试电池灯也不亮,无任何反应 在刷还是没反应

网友:
拆 两个电阻R8904 和 R8911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是一波三折, 刚开机 从新装系统 一半时候黑屏 又刷一边 安装快好时死机了,现在什么反应没有,插充电 ...

硬盘连接主板那条排线要是你从来都没换过的话可以考虑换一条新的试试

网友L:
试过了  休眠不能唤醒   合盖不能休眠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试过了  休眠不能唤醒   合盖不能休眠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改完BIO后的机器最完美的操作系统为OS X 10.11 El Capitan,任何高于这个版本的操作系统都会有如屏幕背光无法调整无法唤醒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2020-11-05):
格式化之后装系统硬是没办法啊

网友M(2021-01-08):
改集显最大问题就是识别集成显卡问题。win不识别 高本版mac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改集显最大问题就是识别集成显卡问题。win不识别 高本版mac不识别

这也没办,本来就是即将淘汰的产品,改集显不过是让这个型号再苟延残喘两年压榨最后的剩余价值而已。没法再当完美的使用了。

网友(2022-07-09):
对应系统的 软件不太好找,版本过期

网友(2023-02-21):
好用 成功修复~!

网友(2023-03-31):
之前下过其他地方的BIOS 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了一段时间不显示了

网友(2023-08-31):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