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启天A7000 不触发

楼主(2018-05-22):
型       号:启天A7000
版       号:PIG41F   09195-2
报修故障:不触发
通电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用电流表接有待机  ,触发电流表无跳变。检查触发针触发有高低高跳变,因为这个机器以前修过几个这样的故障的。都是SB坏。
所以直接就做SB,

做好后的SB

通电完美亮机

付上BIOS

网友A:
82801GB的南桥的确容易坏。不管台机主板,还是笔记本主板,也或一体机上。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801GB的南桥的确容易坏。不管台机主板,还是笔记本主板,也或一体机上。都一样

确实坏的多

网友:
这样的sb很容易坏 发热量很高

网友:
楼主是直接就换了一个吗,看来这机子楼主修的多了。

网友B:
换这个麻烦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麻烦啊 ,,,,,,,,,,,,,,,,,,,,,,,,,

换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C:
南桥换好了,上面加个大小合适的散热片可以减少返修哦!!

网友:
刚好也修到这个机器,三个风扇不转。。。另外电源带不动负载了,有时候能亮有时候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换好了,上面加个大小合适的散热片可以减少返修哦!!

加了的

网友D:
G41 的主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1 的主板               ??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