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无后摄像维修

楼主(2018-05-22):
开机测试无后摄像及闪光灯
更换后摄像头,无效
J3200打值均正常
上电测电压, J320016脚应为2.85V,测量则循环跳变,0.16V-0.35V-0.77V-2.2V。。。确认U3200损坏
U3200拆掉(必须),从R4040PP3V0_TRISTAR)飞一根0.1的线到U32001
开机测试依旧无后摄像,更换全新后摄像头,开机再测试后摄像及闪光灯正常。
至此该机维修完毕!

网友:
6666老铁 牛逼6666老铁 牛逼6666老铁 牛逼

网友:
小问题..............容易修111

网友:
U3200不拆会怎样? 直接飞到 c3200 不可以么?

网友:
不拆就会拉低吗?

网友:
飞线还是要点手工的 楼主厉害

网友:
为楼主点赞,楼主的每个贴息必看

网友A:
手工很重要  线连好后, 还不是照相 换新的摄像头,

网友:
其实一些机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很重要  线连好后, 还不是照相 换新的摄像头,

修苹果只要手工过关,一切都不是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