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对,兄弟说的就是你,不用再东张西望了,没错了。里面有你想要的。

楼主(2018-05-22):
     对,说的就是你别看了,是你没错,我知道这里面有你想要的。
    时间,2018年,5月21日。地点,广州某地。
   今天的天气依旧那么热,像昨天一样。  到点照常上班。 一大早总希望有那么一两个人出来逛逛。
等到了上午十点。还真有个人,同行拿了一台机器,宏碁E1-471说是不开机,能开机的时候嘀嘀嘀的响。接手插电,待机0.074A,(⊙o⊙)哇老哥,你这叫能开机,都短路了好吧。我先帮你看一下,好,情况了解了,叫他先撤。
拆开机器一看,厉害了,内存条金手指都只有一半接触,先把内存插了,再看问题。
嘿嘿,0.019A待机正常,开机显示,
嘀嘀嘀响,键盘坏了。等老板打电话和他说。测好放一边先。

  第二台,老板小舅子拿下来的,宏碁4752说是卡LOGO,自己烤过南桥,换过3/5V电容,还是一样。拿下来叫我刷BIOS。
先不急,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网卡有没有发烫啊什么的,好吧,刷BIOS,自己有备份过的,这个有,直接开刷,上机秒亮,拿机器走人。还有一点4750和4752版号一样的,并不能通用。
第三台,还是老板小舅子的机器,华硕AMD的,说这个肯定是BIOS问题。不跑码。
好吧,你说BIOS问题就刷咯,X550ZE好像是VM多少的机器,板载U,先叫他上去了,说好了告诉他,刷了一个上去涛声依旧啊,可以肯定BIOS是好的,前两天刷的一样的机器。
再仔细想想是不是哪里还有问题。插电自动开机,电流跑三下不动,莫非南桥坏了?先测一下哪里有短路没有,果不其然3V有问题,阻值16Ω,有问题,又发现网卡好像有发黄的迹象,插电一摸,好了网卡是坏的,先拆了再说,再测3V阻值正常了300-400多,电流小跑亮机。所以说,别人说什么不一定就是什么,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再把痕迹处理一下,尽量让他看不出来,说是刷BIOS好的。

在别人面前不必要展现出自己的真实实力,能低调就低调。教会了别人,饿到了自己,何必呢。
   第四台,这就是自己认真修出来的了,还是同行的机器,上次拿来说电池充不了电,老板直接叫他去换的电池,联想YOGA日光橙,360°旋转的三代机器,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同行说,换了两块电池了,还是一样。
老板拆开了一半丢在一边,正好我手头上没事,就拿过来看看,试着修修,毕竟能显示的机器。拆机看吧。
进系统可以看到有充电的动作,用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可以单独使用。
先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公共点电容烧糊,但是并没有短路的迹象,开路了,所以没表现出来。先拆了摘了再说吧。表测隔离点19V输出正常,场管有电压输出,电池保险也有15.8V输出。应该是正常的。把整个拆下来,仔细看看,又发现一处电容烧糊了,再摘一次,插电结果还是一样,好吧换个芯片看看BQ735,盒子里面还有,换一个试试。
不换不知道,一换开机风扇狂转,进系统电池直接显示100%电量,MD刚刚也才69%,怎么突然就100%,故障依旧,有电压输入输出,可以正常使用。
同行说很急,明天上班要用,我就说再试一下,不行就明天拿吧,订芯片试试,有可能是IC坏了。叫他先走了。IC是BGA封装的,先把原来的735换回去,再试试。最少还原故障先。
看着快下班了,再最后看一下,到底是哪里疏忽了。结果一个电池的隔离管短路了,直接0.001Ω,好了这下问题应该是真正的出来了,先找个场管换一下。再通电测试,电流直达2.88A这下应该是好了。先下班先,明天具体装机测试一下。还有不够详细的图片上有说。

这真的是发帖两小时,修机几分钟。
有没有给个精华啊,各位老哥,帮帮忙。谢谢蟹蟹。上分走一波。

网友A:
哎,大弟子,不充电这么好修的机器 咋到了你哪里变得这么复杂嘞,都说让你认认真真学学我的真传就是不学,还打不打王者了,本来P大点的事情,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一天能修这么几个机器还是比较不错生意。维修也给力。

网友:
又学习了,不过我这边修的机器不多,没事的时候先看看,哪天遇到了就不心急了

网友:
这个应该当导演比较好吧

网友:
这维修量还算不错的了,如果是自己开店的话!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一天几个的修,技术也是杠杠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大弟子,不充电这么好修的机器 咋到了你哪里变得这么复杂嘞,都说让你认认真真学学我的真传就是不学, ...

不吹会Sia ,老哥不在就这么皮。怎么不上天。

网友:
在别人面前不必要展现出自己的真实实力,能低调就低调。教会了别人,饿到了自己,何必呢。

赞!很赞!非常赞!

网友(点评):
肖总 楼主的老板到底几个小舅子 还有没有小姨子 最好付上高清图片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B:
小伙子,有前途啊,,,技术飞涨啊

网友C:
说实话,发个有深度的来同学们学习学习呀、楼主怎么不发点有难度的呀、期待中、我今天三个机子就修好一个、前两个机子可惜没有拍个图、不然让你看看我这里修的机子什么长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有前途啊,,,技术飞涨啊

老哥带的好而已,低调低调。嘘嘘嘘.

网友D:
老板小舅子很多机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小舅子很多机要修!!

这不是我想表达的重点,你懂的,要是自己知道还要。。。。。

网友:
6 b楼主好技术

网友E:
这个板子  我修到好多了   无一例外都是进水   cpu挂了   价格一报   就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  我修到好多了   无一例外都是进水   cpu挂了   价格一报   就没下文了

现在都这样,价格报不上去,行情都差不多,能修到机器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发个有深度的来同学们学习学习呀、楼主怎么不发点有难度的呀、期待中、我今天三个机子就修好一 ...

将就着看吧,现在能捡到这种机器在手里修很好了。就怕连修的机器都没有。

网友:
楼主好生意,好技术。 我这边一天到晚都是备份和重装系统,装到吐。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技术很不错

网友:
yoga机器我这还有两台,主板废了的,慢慢卖配件卖得差不多了

网友:
看着这个标题   难道又有新的机器通病被曝光了吗

网友:
这技术真不错

网友F:
兄弟,我是被你标题骗进来的,结果还真有点干货

网友G:
楼主对于问题分析的很清楚嘛,特别是哪“能低调就低调。”这句话很赞,非常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于问题分析的很清楚嘛,特别是哪“能低调就低调。”这句话很赞,非常赞,

还是低调点好,话说太满,很容易被打脸的,所以避免尴尬,尽量不在人前展现自己的实力,一旦被人摸了底,自己的价值就不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是被你标题骗进来的,结果还真有点干货

低调低调,现在只有标题够新颖才有人会看 。

网友:
                             做人低调点好

网友:
哇 你这个字体跟颜色看的眼睛贼难受

网友:
老板小舅子看到这篇文章,对你有话说

网友:
这机器修的很顺啊

网友:
生意还挺好的啊

网友H:
多谢大师分享,如果能上个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I:
既然有公共点电容短路烧穿了,就应该要检查隔离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还不错啊,现在机子修的少,没以前生意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也分享了维修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路

网友:
666  谢谢老司机分享经验!让我焕然大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既然有公共点电容短路烧穿了,就应该要检查隔离管有没有击穿

直接开路了,电池可以放电,所以被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谢大师分享,如果能上个图纸就更好了。

无图修机,BIOS我就还有。主要是动作上懒惰了。

网友J:
我其实是在看第五台第六台还是不是老板小舅子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其实是在看第五台第六台还是不是老板小舅子的机器

大短只要烧了场管就修不出来了,只要不跑码要么就是bios,要么就是烤桥。bios还是我刷的。

网友:
楼主好搞  但是都不是中间的直接客户  这样搞的很累

网友:
楼主效率挺高的,生意兴隆啊

网友K:
电流隔离管短路,有电池时插适配器不是应该短路吗?19V直接加在电池上了啊

网友:
BIOS怎么那么爱坏   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流隔离管短路,有电池时插适配器不是应该短路吗?19V直接加在电池上了啊

是应该要短路的,单独用电池或者电源都没问题,但是就算同时插,也没见它有短路。后面测出来的。

网友:
每天都学习一下 天天进步!!!现在的机器BIOS不太好搞 现在最怕在外面修过BIOS的机器了

网友:
有机器修还是很爽的,不过现在广州那边也不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大弟子,不充电这么好修的机器 咋到了你哪里变得这么复杂嘞,都说让你认认真真学学我的真传就是不学, ...

以前,我家大门上有一把很大的大铁锁,每到下雨天,我就捧着它,嘴里不停的祈祷------求求你别秀了,求求你别秀了

网友:
感觉好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果然是老司机666...........

网友:
经验很老道,值得学习,分析思路不是老严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天才几个小时,能修这么多机器,维修技术也太给力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很实用的经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按照同行所说的刷BIOS 可是能收得起价钱吗???告诉同行有其他的问题不是能更好的要价了~~

网友:
现在不在于修的机器多么的难 多么的显技术 我觉得每一台都是洗刷刷 大短路最好了 刷刷刷结束 虽然没有成就感了 但是幸福感满满

网友(2019-11-18):
真正的高手都是藏得很深的

网友:
功夫深,套路深

网友(2020-01-27):
每天写个维修日记,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