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ideapad 110-15IBR NM-A801 R1.0 BIOS IT8886HE-AXS SR2KN

楼主(2018-05-22):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ideapad 110-15IBR NM-A801 R1.0 BIOS IT8886HE-AXS SR2KN: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ideapad 110-15IBR NM-A801 R1.0 BIOS IT8886HE-AXS SR2KN.rar
ideapad 110-15IBR NM-A801 R1.0 BIOS IT8886HE-AXS SR2KN

网友:
请问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BIOS 还图纸啊

网友(2018-07-25):
我现在接到一台和你发的型号一样的,原故障是PU402输出端滤波电容短路,换了。现在一插电就自己上电,电流 0.06A。检查主板全部电压都正常出来了,大概停15秒这样就掉电又自动重启反复这样。我刷了你的BIOS也一样。后面我发现拆了BIOS也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了,也没有图纸

网友(2019-12-11):
刷了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