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4013 白苹果、刮骨疗伤 干报废了!

楼主(2018-05-22):
给大家个建议就是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最后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小心!

网友:
这个报错4013??图片也不齐啊刮成功的呢

网友A:
这个我经常挖角。只要细心,成功率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经常挖角。只要细心,成功率99

朋友啥时上个图让大家欣赏下。。。

网友:
没搞过手机  你这是刮过头了    ??

网友:
挂了也有十几个板吧,从来没废过,你的最后一张图还要往下挂一层

网友:
这个也只能换U了吧1

网友:
这个你用什么工具刮的。刀片,还是细锉

网友:
最后一张图还要再挖一层,到这层的时候再挖都要小心了,换新的刀片,轻轻的挖,昨天也是哇了个,报错9的

网友:
到这层的时候再挖都要小心了,换新的刀片,轻轻的挖

网友:
我没刮过,感觉稍不小心就会刮断线或刮过层

网友:
4013报错 基带CPU  硬盘都有可以。挂CPU没看懂

网友:
这是6代6p报错9的通病机器吧?逻辑码片到CPU断线报错9

网友:
我艹 4013你也刮cpu???错误9才是逻辑码片断线好么

网友:
这个有点高深啊 好像很难的样子~~~~~~~~~~~~~

网友:
刮坏过好几个。。。。5555###########

网友:
我挖了几次,也许是太着急了,也没有显微镜,这一层直接一刀片就没了

网友:
用ID试了几个,都没好!

网友:
还没挖过,学习学习   失败乃成功之母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