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_正在搜索维修

楼主(2018-05-22):
故障:关于手机里有串号,按*#06#则没反映;插卡一直处于正在搜索状态。

分析:基带CPUU1V1脚易断线,会导致该故障;U_QPOET损坏会导致该故障;U_DSM_RF、U_LBPADU_ASM_RFU_VLBPAD这些损坏、虚焊也会导致此故障。选择概率高的挨个干吧。
维修:U1V1脚易断线是通病,先干它,将基带CPU拆下,吸锡带托完焊盘,发现V1点已经掉了(暗喜),将U1V1点飞线,基带CPU再装回去。开机测试,信号已出来,*#06#也有反映了。
至此该机维修完毕!

网友:
通病,送钱的活

网友A:
6 6P 这种故障都是在捡钱的    只要手工好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这个是通病修过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 6P 这种故障都是在捡钱的    只要手工好

除了CPU要手工好以外,基带随便都可以搞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CPU要手工好以外,基带随便都可以搞定吧?

是的

网友:
不知道现在像这样的死鱼还多不多

网友:
6666 这捡得不错 嗯这两个点都是这一系类的通病的了 6S以后就没有了

网友:
这捡得不错 嗯这两个点都是这一系类的通病的了 6S以后就没有了

网友:
是的这是通病,我搞过几台 手工不好的话 系带很容易焊短路

网友:
这个焊基带CPU手工难度可能还没有取屏蔽罩高吧。

网友:
这地方出问题的好多                                  A

网友:
是的这是通病,但手头没显微镜,只能看找同行搞啊

网友:
很棒 感谢楼主 长知识了。。。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希望苹果还是像以前那样好卖,这样修机单一些

网友:
手工不错啊,修手机只要手工好,就容易上手了

网友:
哈哈哈哈哈   考验的 苹果维修彩图大全

网友:
这个手工注意点基本上抖可以!

网友(2018-07-04):
对的  只要手工好 基本都能修好

网友C:
这个手工注意点基本上抖可以!
loveliyu
这个毛病很看运气的
详情

网友:
哈通病我也喜欢。。。。。。。。。。。。

网友(2018-08-03):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工注意点基本上抖可以!
这个毛病很看运气的

网友:
通病啊,这个修了很多了,但还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同行飞好线了还是不行就给我搞了。居然是他自己掉空脚没清理好焊盘导致虚焊,最后钱被我赚了

网友:
我这里有台ID忘记了,。楼主能修吗。I6P

网友:
这个故障通病了,偶尔也能碰到个别电容短路的。

网友:
都这上毛病,通病吧这个算是,都这上毛病,通病吧这个算是

网友:
修手机真的要手工,还要设备先进

网友(2018-09-10):
现在这样的不多了,能捡一个是一个。

网友:
手头上也是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拆开基带,U1 V1全掉,暗喜。可是接好后就是不出串号,好生纳闷

网友:
还是老司机厉害 这么快总结出问题修好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手工不错啊,修手机只要手工好 很棒 感谢楼主 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板子的设计缺陷吧,遇到这种问题不用说一般就直奔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