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论坛搜索资源变少了

楼主(2018-05-22):
现在论坛里面搜索个贴子不像以前了,只能搜索到少量的结果,以前一般问题无论用百度还是自带的精准搜索都能搜索到好几页,现在只能搜索到寥寥几个

网友:
是啊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都沉底了
引擎有问题
没用的重复的太多

网友:
感谢建议 网站相关人员会及时查证修改的

网友A:
你是搜什么搜不到?提供下关键词我试试

网友B:
搜索正常的哦,您搜索的什么关键词搜索不到?提供一下我操作试试!

网友:
用百度搜索看看就什么也搜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搜什么搜不到?提供下关键词我试试

饼哥您好,首先我代表我这片区迅维学子向您和黄老师致敬,说到搜索这一块用精准搜索基本都能找到我们想要的,只是搜到的贴子比以前少了,用百度搜索基本没有,和以前不大一样了,您可以试试用苹果A1466暗屏这个关键词试下,这样的结果就是想看多点案例作比较就无法做到了,如果是论坛做资源整合的话那就是好事,但我觉得不利于新人加入,想当初我就是这样被吸引进来并成为了迅维学子,好了,这是我个人看法,最后祝迅维如日中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正常的哦,您搜索的什么关键词搜索不到?提供一下我操作试试!

搜索是正常,但是能搜索到的贴子相对比以前少了好多,特别是用百度搜索,精准搜索能搜索到的也没以前多了,谢谢版主

网友:
好几天都是这样子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您好,首先我代表我这片区迅维学子向您和黄老师致敬,说到搜索这一块用精准搜索基本都能找到我们想要 ...

精准搜索是站内的,正常
百度搜索是百度在搞鬼,最近屏蔽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