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5700U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8-05-22):
机器进水,客户放这修,打开清理替换了下电子元件,然后用充电器就没问题,插着电池系统里也显示充电,一拔电就关机,电池一点事不管,电池主供电出不来,换了电池也是一样,诸位有没有碰到过求助!!!

网友:
不插电源单用电池,看一下公共点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单用电池公共点电压正常的话,那就检查一下,是否还有哪个电阻腐蚀了或者主板哪里断线了导致无法转换到电池状态。

网友:
路过,进来学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