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60W不认电池求助

楼主(2018-05-22):
来时机器EC烧了,换了个EC正常良机,但是无法识别电池,电池更换过,所有的电路都量了正常,感觉还是EC的事情,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KBC1126的EC内部是否集成程序,能不能刷写啊

网友:
不知道,有知道到的  告知一下    比较很多问题在论坛里面好好的解决一下

网友:
既然EC烧了,就测下,电池、充电芯片的SMB总线跟EC之间有没有短线

网友:
此IC带程序

网友:
这个只能照图纸查ec检测电池的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带程序得,不过我认为不影响充电哦

网友:
应该是带程序得。。。。。。。。。。。。。

网友:
这个EC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个EC 带程序的吧应该, 你看看呢!!!!!!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