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前置USB接口保险

楼主(2018-05-22):
入手一块盈通H61C主板,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后发现前置USB接口不能用,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主板前置USB接口位置,有一贴片保险烧毁了。从别的废主板上,拆了一块P.160的替换上,结果悲剧了,直接按开机按钮没反应了。风扇不转指示灯不亮了。请教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是主机前面开关的usb吗,吧主板拆下来点下试试看,能不能启动,如果主板拆下来可以那就是前面的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主机前面开关的usb吗,吧主板拆下来点下试试看,能不能启动,如果主板拆下来可以那就是前面的有问题造成 ...

不管怎样,谢谢您的回复。
我把替换上的保险再拆掉,就又能开机了
奇怪了,还能是保险不对?但是标注都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