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换CPU不显

楼主(2018-05-22):
这个机器拿来CPU坏现货直接换上结果开机一直读内存不亮机后来把CPU重换一个波涛依旧求大神。。。。。。。。。。。。。。。。。。。。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要合成一下me呢?没记错的话这个机器的cpu容易坏,加焊一下能显示。。。修过几台

网友:
我修过的 405 机器 有通病就是电池非常爱坏 不充电 不放电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原来是怎么坏的  为什么要换CPU

网友:
    写BIOS 。这机器U确实容易坏,带一个铁圈的

网友:
先写BIOS,不行就查下RTC,AMD的U,,RTC电路可能会有点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