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维修一例!0.35A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8-05-22):
华硕K43SV维修一例!
0.35A不出CPU供电!
维修过程:先看看拆机图!

可以明显看到EC边上腐蚀了,感觉问题不大,有点位图。可以安心修机了。
清理好腐蚀,板子刷干净,风枪拷一拷。。 开始上电啦。
上电电流0.35 不动了。 有时候会瞬间0.5-.0.35.  看点位图 把腐蚀的元器件全部走一波,没发现问题, 电流0.35的时候除了CPU供电,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CPU供电IC 95831 没有EN信号,移除24脚电阻,电压会出来。那么可以肯定不是IC的毛病了。继续找问题。EN信号是EC发出的,EC在收到ALL-PGOOD后发出EN信号的,腐蚀的地方不在这个信号区啊,应该不影响啊!
这个时候没办法啦,只能换颗EC看看。 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去,还是一个样子。尴尬了。
然后想到论坛有这个机器的维修秘籍,电脑上保存的有,就打开看看。

对着秘籍上面的信号走一波。发现目标了。。 哈哈。 感谢论坛,感谢无私奉献的大神!
出问题的信号是 ME_PWROK_PCH , 桥信号。 测了下0.46V不正常。 这个地方是一颗二极管,量了下二极管左边3.3V  直接直连了。 上电,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屏幕显示,维修结束!

网友:
学习了  ,我最进都是板载的 机子,可悲呀

网友:
这个机型的华硕机器主板都挺烂的,特别容易腐蚀

网友:
华硕的机器进水容易断线,处理好进水的地方后还需要点位图

网友:
学习了  进水机器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好复杂。高手。值得学习 以后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
楼主还是有耐心呀,我上次修一个35V供电 5V 死活就只有3.3V。

网友:
没有cpu电压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好多都是在EC边上进水的比较多    腐蚀的也是那些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