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5-5548机器暗屏

楼主(2018-05-22):
板号是:LA-B016P REV.1.0
故障是开机暗屏,找到图纸对照着排线接口测量了各口电压值

VIN有13.9V的,屏供电LCDVDD有3.3V的,码片供电有3.3V的,DISPOFF#屏背光有3.3V的,EDID总线两组是有3.3V的,请各位同行帮助分析下会是什么情况引起了暗屏的

网友A:
屏幕上的测量了吗,升压正常吗,屏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B:
VIN 怎么才13.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幕上的测量了吗,升压正常吗,屏线是不是好的

屏幕上没有测量,升压也不知道,屏线应该或许是好的,如果主板上的接口电压是正常的,那么我会考虑屏线和屏幕引起的故障了

网友:
先换个屏幕看下

网友D:
都测到这个份上了还是换过屏来的快。。。。。。。。。。。。。。。

网友E:
换了再说,如果是薄的屏幕  屏幕坏的可能就有点大了

网友F:
条件都正常了换屏和线吧   应该就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G:
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那个vin 是屏或者屏线有问题  拆出屏在测量  epd的屏接口30针 非常容易脱开 接触不好就是暗屏

网友H:
如果屏线没有断。。电压都有正常送到屏上,我感觉基本上屏挂了

网友I:
先拆开屏,活动活动屏线什么的再说

网友J:
主板看值没看出来问题,该有的开启也有了,测一下屏上的背光供电,是单独的保险。

网友:
VIN不对吧

网友:
很明显主供电偏低

网友K:
屏幕上的测量了吗,升压正常吗,屏线是不是

网友L:
暗屏不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呵呵,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上没有测量,升压也不知道,屏线应该或许是好的,如果主板上的接口电压是正常的,那么我会考虑屏线和 ...

暗屏 先拿个料屏来换换噻   碎屏同接口的都找不到一张吗?

网友:
看下屏啊,好多屏的逻辑板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 怎么才13.9.。。。。。。。。。。。。。。。

电压是19V的,断开显示屏测量公共点也是13.9V,我也怀疑过,全板公共点都是

网友:
谢谢,我试试换个屏幕看看,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测到这个份上了还是换过屏来的快。。。。。。。。。。。。。。。

谢谢,我试试换个屏幕看看,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再说,如果是薄的屏幕  屏幕坏的可能就有点大了

谢谢,我试试换个屏幕看看,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条件都正常了换屏和线吧   应该就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坏了

谢谢,我试试换个屏线和屏幕看看,我也怀疑,不过我这里要货比较麻烦还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那个vin 是屏或者屏线有问题  拆出屏在测量  epd的屏接口30针 非常容易脱开 接触不好就 ...

我发出帖子之后就马上怀疑到了这个B+怎么只有13.9V,B+是电源管理芯片出来的电压,拆开屏幕测量公共点竟然也是13.9V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屏线没有断。。电压都有正常送到屏上,我感觉基本上屏挂了

谢谢,我也有点怀疑是不是屏线或者屏幕问题,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拆开屏,活动活动屏线什么的再说

谢谢,我拆开屏线试试,我也怀疑它

网友:
引用 网友M: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请文明回帖子,不要捣乱,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再说,如果是薄的屏幕  屏幕坏的可能就有点大了

谢谢,我试试换个屏幕试试,或者屏线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看值没看出来问题,该有的开启也有了,测一下屏上的背光供电,是单独的保险。

屏上的屏板没有测过,我拆开试试看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这个我没碰到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幕上的测量了吗,升压正常吗,屏线是不是

大家都说屏幕问题,我拆开测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暗屏不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呵呵,兄弟

技术条件有限啊,只能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EDP-BAI-PWM  这 电压  没3V  保证 屏暗、、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先换个屏试下,不行在量测 主板  VIN 19V   开启 3.3    亮度  在量测屏接口,一般屏暗   大多就坏 VIN   开启   亮度,别的很少碰到

网友:
直接把屏拆开测下里面的逻辑板上的背光升压可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