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州Z6-SL5D1的BIOS合成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22):
一台神州Z6-SL5D1,版号N150RDMB-0D,SR2C4的桥烧坏了,换桥以后开机慢,要合成BIOS,原机BIOS读出来,ME文件是11.0.10.1002的,文件大小为2.99M。如下图

官网下的ME文件有4个11.0.10.1002的,其中两个是企业版的,大小是6.5M,两个是个人版的大写是1.93M和原机BIOS大写却对不上,

不知该用哪个,于是随便下来一个1.93M的合成到原机BIOS里,刷好再开机,也是一样要10多秒才开机,搞不明白了,特来请教

网友:
这种机器合成Bois太麻烦了,还是跟客户说吧,一般能开机正常用客户也不在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六代的比较难搞!你这个合成了能显示能用已经算运气好了,很多换了桥之后无cpu供电!

网友:
    官网上都提供ME不提供原机程序么。。。主代码提供原机的直接写到原程序里就行了

网友(点评):
ME是INTEL官网下的纯净ME

网友:
太麻烦了建议你和客户沟通一下   好好解释一下应该是能理解的

网友:
上传给你原厂的BIOS还有分出来的ME

原厂 BIOS

V10.0.10.1002 Clevo.rar

ME CLEVO专用

网友:
来一个你原机备份对比下!!!!!!!!!!!!!!!!!!!

网友:
合不成就不要合了 浪费时间  淘宝买一个就不行了

网友:
淘宝可是写bios的人再卖!!!!!!!!!!!!!!!!价格也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六代的比较难搞!你这个合成了能显示能用已经算运气好了,很多换了桥之后无cpu供电!

6代的官网me,我试过几个Thinkpad的,都是开机慢,最后都是净化原机备份的才秒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6代的官网me,我试过几个Thinkpad的,都是开机慢,最后都是净化原机备份的才秒开

是的,原机的才有用。。。如果原机的bios被人刷掉了就麻烦了!昨天碰到个hp广达的代工刷了备份的完全正常,就是要刷系列号进去。。。前几天修纬创代工的dell机器,备份的全部没有cpu供电!

网友:
这个BIOS程序太少了,,,,,,,,,,,,,,,,,,,,,,,,,,,,,,,,,,,,,,,,

网友(2018-06-22):
合成的技术成分太高  不会,  不知道网上有没专门做这个的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这种只能找其他同代BIOS提取me合成      或者从原厂BIOS分离出来     我给你这个原厂bios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Fkp8mVlaY_h09fWGudgtQ密码:074pq

网友:
大神发我 我代发

网友:
不用的!照常修改就行啊,论坛这个桥我改过2个吧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