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ONDA A68V+板卡故障,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8-05-22):
红色圈内的元件坏了,是贴片电阻吗?本人小白白,不太懂,求高手告知是什么坏了,如何替换?万分谢谢!

现在主板不加电,+5VSB已经短路。

网友A:
这种板麻烦都直接换了,客户也乐意换,又快又省事,价格还不贵

网友B:
如果此配件一边对地 一边 接5vsb 可以直接吧此件拆掉 可以不使用开机试试 如果还不行 其他配件也烧坏了 此问题一般电源电压过高引起  此配件是稳压二极管 一定要用好电源测试

网友C:
这是保护二极管可以不装,直接拆掉就好了,不过记得测下电源有没有挂掉,拆掉换电源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保护二极管可以不装,直接拆掉就好了,不过记得测下电源有没有挂掉,拆掉换电源开机

您的意思是说拆掉就可以了 吗?那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yuhong888的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此配件一边对地 一边 接5vsb 可以直接吧此件拆掉 可以不使用开机试试 如果还不行 其他配件也烧坏了 此 ...

拆除掉就可以加电开机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麻烦都直接换了,客户也乐意换,又快又省事,价格还不贵

拆除掉既能开机了,客户也很高兴,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再次谢谢关心和回复此帖的朋友们,问题已经解决,和你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