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插适配器立刻死机

楼主(2018-05-22):
三星rv411,用电池使用正常,插适配器立刻死机。单独用适配器开机卡在windows开机logo。换过CPU滤波大电容,刷过bios。从来没遇到过这类故障,不知如何下手了,哪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把CPU供电场管换了就行的了,不关大电容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CPU供电场管换了就行的了,不关大电容事

感谢指点,我试试,要全部换掉吗?

网友:
换好了也发表一下呀,让我们也知道一下、

网友:
四个场管换掉,好了,真是高手,再次感谢!

网友:
666老司机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我试试,要全部换掉吗?

厉害

网友:
二楼真是老司机。一针见血

网友:
学习一下吧。。顺便赚点币。谢谢

网友:
这种还真是cpu供电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以前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二楼高手。。。以前遇到过没修好 。。。

网友(2018-06-21):
2楼是个高手,敬佩,重要的是他愿意分享他的经验,加分

网友:
2楼是个高手,敬佩,重要的是他愿意分享他的经验

网友:
CPU的管子坏

网友:
先在CPU 供电边上补上两个330电容试下

网友:
为什么用设配器就死机卡机呢??是CPU场管老化了吗?

网友:
                     待机的时候会不会偏高 ????

网友:
应该还是波形不正常,虑波不良,不过换管子就好也就不要在瞎整了。

网友:
也遇到过插适配器或是电池正常(不记得是哪一种),但换一种供电方式就暗屏的故障。

网友:
这个真是学习了。没看到以前真的想不到会是这个地方引起,心里觉得应该是CPU滤波的问题。

网友:
论坛大神真是多 学习经验了

网友:
管子老化会导致 插入适配器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