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PS8上电0.04维修

楼主(2018-05-22):
板号:DA0PS8MB8G0
故障为通电自动上电到0.04,SLP_S3# S5#一直跳,其它供电跟的跳

CPU供电芯片的VCC供电电阻损坏导致
广达6代的机子不出CPU供电会导致SLP电压一直跳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么高端的产品,广达的机子不出cpu供电不是直接就掉电了吗、

网友A:
不停地上电触发,SLP3#不停地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停地上电触发,SLP3#不停地跳吗???

待机0.01 按开关上电到0.05 电流稳定不掉

网友B:
我发现现在的主板 cpu集成度太高了!有很多cpu直接报废的!没啥太大维修的价值了!换cpu成功率又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现在的主板 cpu集成度太高了!有很多cpu直接报废的!没啥太大维修的价值了!换cpu成功率又很低!!! ...

好多就是板载CPU,坏了,整个板子就废了

网友:
楼主能否把图纸发上来,这个图纸论坛里面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