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67不充电,电源报错

楼主(2018-05-22):
第一次接到这个机器,拆开检修一下,电池一点电没有。 跟客户说主板烧了 , 电池也烧坏了。现在要先修主板,在买块电池就可以了。让客户留修。报价同意。开始定电池。
电池拿来上级靠还是不充电,但是电压比电池电压少高0.08V.显示不充电。
这时想起开机电源报错了换了N个据说是原装电源后还是这样

网友:
一般充电芯片的电源检测是ADP—I现在测I_ADP没有电压  断开EC边上的300欧电阻也一样。网上也没找到88739的PDF。现在准备换88739。换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A:
楼主换好了发表一下,这个芯片还没有修到过呢、

网友:
看看换了能好不,这种看脸一般来说五五开

网友:
好了楼主说下,给你加分!!!!!!!!!!!!!

网友:
等待你的结果哦                                                    .

网友B:
你这个像是适配器w数不正常吧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dell 的电源 以前都是可以通用的说  现在难道电源适配器的串行芯片检测通讯方式改了? 还没有修到这个88739的

网友:
换了芯片,是否已经好了????

网友:
楼主换好了发表一下,这个芯片还没有修到过呢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样故障,不知道楼主你换芯片好了没有?

网友:
为啥是维修经验 而帖子却没有写完 这是什么意思 最后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对不起大家了 。换了芯片(焊的看不出来换过IC)没好。主板在保,换了块好电池拿去售后,竟然说主板是好的。还是电池坏了让买他们的电池。生气把机器拿回来了,自己修。
看之前报错就是没识别到电源。找了个有示波器的同行。拿示波器一测。36脚有问题,找到图中PQ6发现1脚  3.3      2脚3.6
3脚3.4    找个一样的三极管一换再测2脚成5V了。    3脚3.3 V。                说明之前确实是2、3脚软击穿了。
插电久违的充电灯亮起。。   总结维修走弯路就三个方面。
1不够细心。不够细心。不够细心。
2没有金刚钻。
3对新充电芯片不太熟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好了发表一下,这个芯片还没有修到过呢、

对不起大家了 。换了芯片(焊的看不出来换过IC)没好。
主板在保,换了块好电池拿去售后,竟然说主板是好的。还是电池坏了让买他们的电池。
生气把机器拿回来了,自己修。
看之前报错就是没识别到电源。找了个有示波器的同行。拿示波器一测。36脚有问题,找到图中PQ6发现1脚  3.3      2脚3.6
3脚3.4    找个一样的三极管一换再测2脚成5V了。    3脚3.3 V。                说明之前确实是2、3脚软击穿了。
插电久违的充电灯亮起。。   总结维修走弯路就三个方面。
1不够细心。不够细心。不够细心。
2没有金刚钻。
3对新充电芯片不太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大家了 。换了芯片(焊的看不出来换过IC)没好。
主板在保,换了块好电池拿去售后,竟然说主板是 ...

哪个3脚不是接地的吗,还有电压吗、

网友:
支持迅维,感觉迅维都是走在最前端的,一直在创新。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像是适配器w数不正常吧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有结果了,不是适配器瓦数问题,你回来看下帖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特来看看大家总么修的

网友(2018-11-10):
碰到一样的情况,多谢分享,思路学习了~~

网友(2019-03-12):
已测,的确是PQ6(702)坏了。看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