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触发0.22掉电维修--通病维修

楼主(2018-05-22):
2018.05.22
同行拿一台联想z470笔记本维修,触发电流0.220掉电,直接拆机

这种机以前修过,可能却电压,二级电压没有转出来

pq87,pq93才0.几v不正常,4脚控制级才0.2v不正常,问题找到了,逐个拆掉圆圈的管还是0.2v不正常,用刀割断pr152线路12v过来了,不知道从哪里查了,抽支烟冷静,有可能是板层漏电,没有老师傅指教也不知道,全部调开MOS管控制级飞线

很顺利,正如你们想的,亮机了

麻烦各位兄弟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了,下次才有动力

网友A:
确实通病,我上次也是12v没有,pq76坏了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通病,我上次也是12v没有,pq76坏了引起的

谢谢老铁支持,我的拆掉pq76也是没有12v

网友B:
这样也行二级转换不行的话直接直连

网友C:
高手  学习了,  上面拆掉的mos管没看到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二级转换不行的话直接直连

直连不行吧,他那个是触发才出来的电压,直连桥待机就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  学习了,  上面拆掉的mos管没看到 .

不拆啊,只是排除是哪个管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连不行吧,他那个是触发才出来的电压,直连桥待机就工作了

直连是肯定不行的  时序就乱了    以前测试过

网友E:
这个帖子的意思就是说 通病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的意思就是说 通病是板层的问题?

不是,通病不是12v都没有吗。。。。

网友F:
一条线好几百大洋    这个维修钱来的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G:
楼上这话不对,那机器坏了不修是几千大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条线好几百大洋    这个维修钱来的还是比较快的

修同行才12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这话不对,那机器坏了不修是几千大洋呢!!

修同行才12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干净利索,维修有的时候就是得这样!!!!!

没办法,不知道咋整了,才这样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学习了,,,,,

大家一起学习,老铁记得回来加分哦。。。

网友J:
飞线也是个麻烦的事吧

网友K:
666啊,还是楼主对电路熟悉,要不然 连飞线都不行

网友:
一般直接连过去

网友:
这机器也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通病,我上次也是12v没有,pq76坏了引起的

就喜欢通病,老铁记得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666啊,还是楼主对电路熟悉,要不然 连飞线都不行

哈哈谢谢老铁支持,记得加分哦。。。。

网友:
直连过去也可以,直连你关机睡觉了桥还在工作,估计很快挂掉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飞线也是个麻烦的事吧

不这样搞,修不出来就没钱收咯。。。

网友L:
分已加过 写楼主分享 楼主加油   加油

网友:
确实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分已加过 写楼主分享 楼主加油   加油

谢谢老铁支持,我在努力加油,你也是哦。。

网友:
是通病吧,老铁记得加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