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25 三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8-05-22):
a1425 开机三声报警内存  此板前后各8颗内存颗粒  第一次遇到 根据以往经验 怀疑是 cpu这面的内存颗粒之一 用风枪试了一下桥附近的 故障依旧 在用风墙测试cpu正下方的两个 开机亮了 放一会儿 再测 又是三声报警  基本确定了是 cpu正下方靠右的哪一个颗粒  直接拆下重做无铅  测试2天ok 交机..

网友A:
楼主,你是修苹果机器的老司机吧!三声报警的机器你是秒杀啊!我都怕苹果的三声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修苹果机器的老司机吧!三声报警的机器你是秒杀啊!我都怕苹果的三声报警了。

老个毛的司机啊 有个1278集显拿到迅维快修 分分钟搞定了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
厉害了,3声报警害死人呢,之前弄过一台擦了内存又不行了

网友:
为什么我遇到的就是CPU的问题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