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NM-A031 进水 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8-05-22):
接联想Y430P  板号NM-A031 机子进水待机大。拆机发现在3-5V供电芯片51225处有进水 ,洗板后测3-5V能正常产生,上电掉电。手摸网卡芯片发热,拆掉网卡芯片上电正常亮机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搞的头大,不认硬盘。查供电,查条件搞了一遍还是一样。BIOS下载的,合成的搞了几个也是不认。有换桥的冲动。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又先拆下了声卡芯片 ,结果奇迹出现了。

网友:
为什么声卡会导致不认硬盘啊??、

网友A:
会不会是声卡也有短路的。然后导致5V偏低而不认硬盘。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短路拉低吧

网友:
真是奇怪了,声卡有问题不认硬盘,难道声卡损伤了拉低了桥什么信号?

网友:
如果拆了声卡,还是不认硬盘,接下来你打算拆什么卡?

网友:
声卡会不认硬 盘,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声卡也有短路的。然后导致5V偏低而不认硬盘。

应该不能吧,查供电5V不是条件正常吗

网友:
声卡导致认不到硬盘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这都能导致 不认  硬盘                        。。。

网友:
按照道理说 声卡要影响桥的话 应该是有可能的,data线不会 应该是clk线  sata模块 也是需要clk正常才能和hdd通讯的吧

网友:
不认盘应该和声卡没关系呀,装个新声卡芯片能用不

网友:
为什么,声卡和硬盘有关联吗???

网友:
为什么声卡导致不认硬盘   无非就是没有声音

网友:
这个帖子,求助的有水平,会不会是风枪加热了硬盘接口附近的电容,导致亮机,可能会返修

网友(2021-05-15):
这个算是奇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