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版号:la-9911p 故障进水加电0.25a

楼主(2018-05-22):
机型:联想g405
版号:la-9911p
故障:进水加电0.25a
客户拿过来说进水了,开始能用然后用了几天不开机,还说进的不多。接过本子断开电池,插电流表待机正常,按开关加电0.25a不动了。然后按开机键能关机,拔掉内存还是一样,初步断定是二级转换电路有问题。拆机以后看到进水不多
然后报价,客户同意留机。
先处理了一下进水,我是用洗板水洗了一下。然后放大镜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太严重腐蚀。插电流表再加电一样。好吧老老实实查时序吧。
测各大电压,只有独显没出电压
查时序ec_vga_en无电压,应该是显卡供电芯片的开启。ec发出的到芯片,阻值正常。无其他线路。继续查下一时序吧,又查到apu_pcie_rst#无电压,这因改是cpu发出得复位信号,查他从cpu出来到哪了
到了一个uv2的小芯片,+3vgs给供电,万用表检测3vgs只有1.7v,哈哈问题找到了果然转换电压的问题。
+3vgs是+3vs转过来的
+3vs也是1.75v继续查3vs是3v线性通过芯片u35p产生的,
好家伙5vs也没电压,3.5v线XD是好的我开始就测过,这个芯片susp#是开启,刚查时序是已经查过是正常的3v多,但这个开启没电压,肯定短线了,跑susp#线吧,去的地方不多,哈哈找到了。就是在进水处但是断的太小,不易察觉
图中画圆的地方,接上之后,开机0.46a 板载cpu,亮机电压低,接上屏亮了。维修结束。
一直都是参考各位师傅的帖子,今天也发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来。

网友:
一般这种仁宝的板子,电流0.30一般都是CPU供电没出,没了的原因大多数都是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造成CPU供电芯片没有供电,仁宝的二级特别容易出问题,真是奇怪

网友:
真细心,学习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