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2G 电流0.14掉电

楼主(2018-05-22):
Acer 4552G 电流0.14掉电,待机+3VPCU +5VPCU正常 +15V正常,S5_ON正常,就是+5V_S5触发瞬间测量+3.4V左右,如果去掉PQ21,+5V_S5只有2.2V,如果把PR114_1M改为100K,+5V_S5为+4.89V整机可以正常工作,现在请教一下师傅们帮我想想是什么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还是这个1M电阻又问题哦,因为换了电阻就能产生电压,排除PQ56后级拉低。

网友B:
看看那个15v的来源 是否偏低  15v是3 5v电路倍压整流出来的 仔细查下  15v去的地方也不少 都是2次电压 的g极驱动电压

网友C:
去掉pq21后pq56门极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那个15v的来源 是否偏低  15v是3 5v电路倍压整流出来的 仔细查下  15v去的地方也不少 都是2次电压 的g ...

+15v电压有13.5V左右,属于正常吗?是待机芯片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pq21后pq56门极的电压是多少?

去掉PQ21后PQ56门电级是4.5V左右

网友D:
PQ56 更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56 更换了没有、

+15V是待机芯片产生的,只有13.3V,待机芯片更换了,PQ56也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这个1M电阻又问题哦,因为换了电阻就能产生电压,排除PQ56后级拉低。

更换过1M电阻无效,应该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E:
修好了  就安逸    主要是不要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  就安逸    主要是不要返修啊

是的呀,更换100K测试几天,突然有一天又出现一次这样的,所以必须找到原因

网友:
+15V正常的话查下S5D有没有去别的地方可能被拉低

网友:
PQ21软击穿,修过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