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D3 V6.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5-22):
        收回来的板子,检查没有啥外观情况。测试能开机,就放一边了。直到换上这块主板给别人试机,才发现会不定时掉电。进系统后会掉,显示win7logo的时候会掉,刚触发跑码的时候也会掉。情况修起来有点复杂,想想就感觉头痛。脑子里涌出来的便是那些个大神,用示波器测信号,那个先掉,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找到问题。问题是这种板这种问题都修,说明混的能吃土了,那有示波器给你用,就算给我也不会用示波器。一个万用表走天下。哎。。。。。。        还是放一边,忙别的去了。不忙的时候再来搞。
        按开机键上电跑码后,把镊子插进电源绿线和黑线,掉电后复位灯会亮起,这时候测量发现全板无电压,内存的供电都没有。
        把范围锁定桥和开机电路,不用镊子插进电源,拔掉CPU4Pin供电接口,也会掉电。CPU和桥都没有工作,而且有时候也能开机进系统先把桥排除
        检查开机电路,从时序开始,不不不,想着直接干I/O,但没有找到这个I/O啊,只能老老实实从时序开始检查 ,测量绿线到I/O没有开路,开机键到I/O有跳变,I/O去桥也有跳变,I/O也拉低了绿线,但还是会掉,这个时候想到还电源,换了一个电源发现还是一样。不是电源问题。又回来测量一下开机键电压,3.45V 3.46V 3.48V 3.5V有这种变化,不是上拉就是I/O,测量上拉另一端,也是一样电压在变,找到1117,先把设置电压的两个电阻换了,电压稳定在3.29V了。开机也不掉电了,进系统也没事了。
         搞到最后回头看看,修板越来越少动脑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的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