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60G 开机无显示 通病,显卡故障改集显!!!!!

楼主(2018-05-22):
宏碁4560G 开机无显示 通病,显卡故障改集显

接到同行送来一天宏碁4560G 开机无显示。拆机。检测发现主板无短路的现象。

看到处理器A8-3....,新想不是处理器问题吧,果断换了个处理器,故障依旧

接下来看到显卡9000的显卡。肯定就是他了。手头上没有这样的显卡,记起来,这款电脑用的南桥。跟上次修的机器,一样,双显卡、可以改集显,直接下载了一个图纸,找到开启显卡供电的地方,

不好意思,对不起厂家。对不起伟创。对不起宏碁公司,直接拆掉,U8603和U8605即可。。。抱着激动地心情,开机,

维修到此结束。。。。。。

个人觉得   :之要断开独显供电电感就OK,或者拆掉独显显卡芯片即可,由于太麻烦,没有去试,。希望这个问题有待各位大神亲自证实,

 会员1085492元2022-11-25 11:26
 会员14691002元2022-11-8 19:45
 会员5690392元2022-10-19 10:47

网友:
这个办法好啊  简单 粗暴有效  赞  这样改 也是不得已   就是切断显卡供电这么简单么

网友A:
改过lenovo g455的  移动不少的原件  lvds接口座   关键的是 外置的vga接口不显  还改了vga的原件位置 终于可以了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可以:daxiao::daxiao:

网友:
现在好多的机器都可以改集显的,改集显后稳定,对于我们来说又没有成本多好啊!

网友:
深夜修机发帖  表示敬佩  8点以后就不想动手了

网友:
不知道分辨率正常否!!!!!!!!!!!!!!!!!!!!!!

网友:
之前改过 但是分辨率不对!!!!!!!!!!!!!!!

网友:
应该先直接独显供电电感断开再试试吧  那样图纸也不用看 断开不行再看多好

网友B:
不知道分辨率正常否!!  对的 分辨率不对 楼主没写 哈哈 我之前试过

网友:
我还在改集显的心酸历程中,什么时候才能掌握到改集显的精髓呢

网友:
改集显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板之前也有改过,分辨率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有,如果客户不介意的话,快速秒杀

网友:
简单粗暴给力。。。。。。。。。。。。。。。。。。

网友:
关键是客户能接受啊!这样该成集显分辨不对也麻烦

网友:
有些机器独显改集显,换尼玛几十个件的才恶心,很不容易成功,这个倒是省事。

网友:
这个办法好啊  简单 粗暴有效  赞  这样改 也是不得

网友:
最快的办法还是先断开电感,但不一定有用

网友:
AMD 改集显 大部分还得在BIOS关闭独显,不然会蓝屏

网友:
这招好啊 值得学习; 、!!!!!!!!!!

网友:
amd的CPU真的不好也板用也不稳定

网友:
改完自后分辨率正常不   不要不能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牛逼  问题解决了  又解决了以后坏显卡的毛病

网友:
改过的 ,直接断开显卡电感  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lenovo g455的  移动不少的原件  lvds接口座   关键的是 外置的vga接口不显  还改了vga的原件位置 终于 ...

看来是高手中的高手呀。这样都可以。

网友:
这完全是送钱的机器吗,呵呵,厉害,捡钱了

网友:
改集显好,显卡是容易坏的,这样赚钱快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好,简单 ,粗暴 有活力 必须 赞一个

网友:
还有最关键的一步楼主没说,就是进BIOS把显卡模式改成集显,不然会出现分辨率不对的故障。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最喜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分辨率正常否!!  对的 分辨率不对 楼主没写 哈哈 我之前试过

            分辨率没有管他 直接给客户交货了

网友:
深夜修机发帖  表示敬佩 .........学习了

网友:
很多英特尔平台的也是,只要把显卡供电断掉就成集显了

网友:
没遇到过 不用拆机设置吗?

网友:
集显驱动能安装上吗................

网友:
不可以直接断电感吗............................

网友:
碰到这种客户 没什么要求的,我们维修人员省事,还赚钱,多好,

网友:
简单粗暴 哈哈 技术成就价值。

网友:
改集显以后就不会在出毛病了

网友:
ACER 质量是越来越差了 楼主威武

网友:
这个办法好啊 简单 粗暴有效 ..................

网友:
显卡芯片 拆不拆, 供电改不别的供电 。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
很好,这技术很人价值,值得收藏

网友:
改过之后有别的什么异常不?只要断开供电就可以了吗?

网友:
就喜欢这种显示是从集显发出的,或者自动转换的。好改

网友:
AMD一套的机子呀,不是北桥 就是显卡坏得多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改的好,还不容易坏

网友:
改成集显稳定吗 不会烧什么东西吧

网友:
可能有些笔记本主板改起来没那么容易,不过大多数是可行的

网友:
办法好,简单除暴,有效果,反正是老机器了

网友:
这个改集显的方案以前都有了  你的说的更详细

网友:
这样改是可以显示。但是显卡驱动怎么都打不上去的,没有显卡驱动看视频,浏览网页都不好,客户这样也接受?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
你改的稳定吗 我也有台这个本 不知道怎么弄害怕不稳定

网友:
现在维修价格太便宜了,反正和客人说好,一般都是这样子搞

网友:
客户不歪歪的话是个可行的办法..............

网友:
这么多毛病都搞好了  很不错

网友:
小电池没电也会不亮

网友:
拆掉电感也是可以的

网友:
把显卡的供电 显卡电路都干掉\刷成集成的bios 就ok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多了。

网友:
精      华    帖 看不到 了  可惜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