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疑似主板报废 新人求教 必有重谢

楼主(2018-05-22):
小米5进水不开机,一开始接电源短路保护,更换了主电源ic和主电源ic旁边一个短路的小电容之后,接电源就有20ma漏电,再查查到充电电源ic旁边小电容短路,就是c657,拆下这个小电容后,测主板上c657的两个点都短路,在拆下充电电源后还是短路,最后把主电源也拆下来了还是短路,注意,是主板上c657的两点点都短路
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板的走线短路了,主板报废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进水机,8996,8994全拆了还短。vreg_s4a_1p8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进水机,8996,8994全拆了还短。vreg_s4a_1p8短

原因找到了,cpu的事,cpu拆了就不短路了,cpu后面四个小电容有两个短路,不知道正常不正常,cpu的资料网上搜不到,
你遇到的那台进水机最后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找到了,cpu的事,cpu拆了就不短路了,cpu后面四个小电容有两个短路,不知道正常不正常,cpu的资料网 ...

cpu电容4个有3个是短路的,进水机容易烧

网友:
原来这块板你已经修了这么久了啊,好好折腾应该能学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