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板号DAY11AMB6E0 REV:E 公共点大短像是通病

楼主(2018-05-23):
一个月里修了两台这款机器,是从两个不同的顾客不同的时间里接的。 都是同样的问题:插上限定19V 1A电源后电源显示1A电流电压不到1V。 拆机测量后发现公共点+VAD对地短路,电源插座到PQ33一端没问题,PQ39到电池一端也没问题,就中间公共点短路。烧机后发现是稳压二极管 PD9烧穿短路。

版子上原带的是PJ5016 1V 型号的管子,手上实在没有一样的就从料板上拆了个最接近的PJ425K 1V换上去,怕有问题先用线连上方便拆除,上电后居然能用,亮机没问题。

修了两台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其中一个人用的不是原装HP电源而是可以换头的万用电源,电源的换头接口是插针式的,我怀疑客户是不是吧插头的正负极接反导致的,反正问顾客说是没接反过。 另一台是用的HP原装电源,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坏在同一个地方,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算是通病吧 这个板确实很容易烧这个稳压二极管 但这种通病没什么用  这板子坏的多的还是板载U

网友:
这机器修过多台都是大短路。。。。。。。。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装应该也可以吧,不是稳压二极管,安全起见还是装个同型号的

网友A:
准确点说  应该是防浪涌二极管  直接去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点说  应该是防浪涌二极管  直接去了就可以

多谢前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