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881P BIOS被取走了

楼主(2018-05-23):
收到一个LA-C881P的笔记本 XPS13 bios被之前修的人 取走了。现在陷入困境。N个bios 都刷了 都没搞定 还刷了论坛里一个大神的ME3000的BIOS 也不来。头都大了
有没有好的办法,难道就无解吗?

网友:
晕 发到图纸 这里了,麻烦管理挪下。不胜感激

网友:
问题在于 是不是BIOS问题 不是那个问题 白搞啦 呵呵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就本机的bios能亮,刷其他的就是不亮。求高人解答。

网友:
刷了很多是不是别的地方动手脚了

网友:
六代的吗 如果是六代的就需要用原装BIOS的ME进行合成 基本上拆了BIOS就没办法搞 因为你没办法确定你原机me版本 而且也不确定是不是一定要原机me才可以

网友:
超低电压的主板吧,那就要1.8V的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就本机的bios能亮,刷其他的就是不亮。求高人解答。

这种事,我也常常碰到,我一般喜欢先拿不是本机的来刷,但是有些要本机刷才能亮,奇怪,卖程序BIOS的当时我还跟他反应了呢,也没见他怎么说。

网友:
BIOS芯片没找到匹配的吧,现在新款机器BIOS芯片不能随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