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M 大短路 修好死机

楼主(2018-05-23):
G40-70M  拿到手里插电大短路  直接拆机 发现是PQ40 短路没看图纸 应该是给CPU 供电的  更换能开机了  一会就死机 有时候能进系统  有时候没进去 就死机了 散热铜管  烫手  但是进去系统后 鲁大师测  温度属于正常才60多度  然后拆机  把上下MOS管  加滤波电容都换了  现象一样   又刷了bios  现象还是一样  求加上电池  用电流表开机 有时候会5.36电流  跟短路一样   但是机子 不会关机 拔掉电流表再插上 就能好 大神给看看  这个咋弄。。

网友A:
公共点MOS有击穿的吧!!!!!!!!!!!!!!!!!

网友:
感觉还是哪里有短路的地方、联想G40-70的机器、通电以后开机不可能达到5A 你好好查查吧!建议首先排查充放电!

网友:
没听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MOS有击穿的吧!!!!!!!!!!!!!!!!!

真有一个击穿的  我换试试

网友:
因为  不冲突 也能充电  所以没查

网友:
额既然能开机了    拿风扇口有没有堵死    排除一切可能

网友:
换对应的驱动芯片 ,,,结合U过热。感觉很有可能是驱动芯片损坏

网友:
公共点 对地阻值 只有120  我打算一个一个、取  排查  大工程

网友:
公共点 修好了  对地400多了   可是还是死机     要疯了  修了 快一天了 昨晚就开始修了  大神 再给看看   供电芯片是NPC 81101  会不会是芯片不良

网友:
是不是cpu也出问题了??????

网友:
没思路 就换烧掉附近的芯片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电流那么高,肯定有东西发热大坏了

网友:
主板上有维短路的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 U 好像容易坏哟

网友:
不修了,给客户说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这么高的电流啊    肯定不对啊  就算插上电池也不至于这么高啊

网友:
楼主,修得太好了,厉害,服你了,呵呵

网友:
换外设               既然是短路    短路修好了就先排除外设

网友:
有没有试试换掉           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B:
死机的问题把拆的电容给补回去吧       有时候5A应该是隔离管问题

网友:
就是CPU热的  很热 不装散热片 开机刚显示 就死机    很烫  能烫出泡的那种

网友:
CPU 我量了下 供电1.7V  板子比较新  没量过其他的  老本子上CPU的 电压 没那么高 有点太高了   订CPU供电芯片了  换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机的问题把拆的电容给补回去吧       有时候5A应该是隔离管问题

CPU供电的电容  和周边的  包括主供电的电容我都换了  现象一样 MOS管 都是一对一对的换  换2对了  现象照旧  可以排除了

网友:
温度太高可以烫出泡会不会散热片坏了?前几天我犹太G50-70M散热片一半凉一半热的 换了就好了 也是散热片坏了 而且吹的还是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