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主板 三个内存槽不开机一个能显示

楼主(2018-05-23):
昂达b75主板 三个内存槽不开机一个能显示,同行送来的,看内存槽很脏,清洗了还是不行,CPU金手指也擦擦也不行,只有先量一下内存槽对地阻值了,量了半天,发现内存槽的238脚有问题,如图阻值无穷大,三个槽都是这样,看华硕点位图。这是相连的,补上线,如图开机就好了

网友:
断线,不错,好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帖子,楼主够细心呀。。。。。

网友:
一根线随便接到内存SPD脚就可以    不用飞怎么多线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断线。一般不显示,不跑码,不过内存什么的都要测量正不正常。

网友(2018-07-20):
断线的地方应该是只有一处,三个阻值无穷大的应该还相通。

网友:
只要你仔细观察内存槽附近,就能发现有烧漏铜的地方,华硕经典问题,SPD电压容易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