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同方云帆19寸程序

楼主(2018-05-23):
同方云帆19寸显示器开机出LOGO灭掉,一直重复,拆开检查12V滤波电容鼓包,更换后正常附带程序一份!

网友A:
楼主麻烦把驱动板的背面拍个图看看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把驱动板的背面拍个图看看呢 谢谢

不好意思啊,装起来了,你看背面干什么?背面也没有什么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装起来了,你看背面干什么?背面也没有什么原件

我想看一下板号啊,这种杂牌板很乱的

网友:
只要主控,原件位置差不多,应该通用的,不行再刷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