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46笔记本用开机慢的bios+原bios ME合成

楼主(2018-05-23):
      案例:ACER P246笔记本用开机慢的bios+原bios ME合成正常bios
      板号:DA0ZQ0MB6E0 REV:E 820M显卡
      故障:笔记本开机无显示加屏闪,判断bios问题,但是在网上下载了多个bios,开机均显示,但是有的显卡驱动无法正常安装,有的有线网卡驱动装不上,最后找了一个开机慢但功能正常,总之都有缺陷,所以准备选择开机慢的bios加原bios的ME模块合成。
  第一步我们用winhex打开开机慢的bios
  我们现在确定一下版本号(ME)
  查找关键字$MN2
  用偏移24开始的2个字节一组的4组就是ME的版本号
  0A00 0000 1E00 3004
  倒置转换成十进制
   10.0.30.1072
  上面这个就是ME的版本号
  如果我们想用干净的ME合成就要找这个版本的ME,本例我们要提取原来bios的ME合成,现在我们打开原来的bios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确定一下ME的大小和起始位置
  起始位置查找十六进制202080就可以确定,大小我们可以打开一个相同版本号或者类似的ME看看大小
  0-17CFFF就是ME的大小,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提取,首先确定起始位置,然后定位终止位置,然后按十六进制复制,再在开机慢的bios里面定位起始位置,写入这个位置就OK,保存到新文件就可以了!
    需要配合视频看
http://www.iqiyi.com/w_19rzje4cc5.html

网友:
学习学习需要到时下载

网友A:
楼主,你可以把你找到的好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把你找到的好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谢谢你!

我的bios多数也是在迅维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bios多数也是在迅维下载的

有你下载的这个BIOS程序的链接吗?好的BIOS程序不好找的啊?

网友C:
有合成BIOS的教程吗,现在找BIOS真心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合成BIOS的教程吗,现在找BIOS真心困难

视频不就是教程吗?除非特殊的,都按这个方法就行

网友:
我的bios多数也是在迅维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