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IE35不显维修

楼主(2018-05-23):
接到同行送修一张V星B75MA-IE35主板。万用表简单测量CPU,桥供电没有短路。插诊断卡上G1620试机。短接开关有时跑码有时不跑码。跑码插上显示器也没显示。万用表测量主板内存电压1.5V正常,内存插槽下方MOS管D极电压3.3V,G极电压3.6V,S极电压1.41-1.45之间不是很稳定。过程没有拍照。打开图纸

这个Q38桥供电应该是1.8V。D级通过LM358双运算放大器第一脚控制电压。LM358第三脚调节电压测量也是1.41-1.45之间。再查找LM358第三脚电压来源

由U29  UP0111A第5脚经过电阻R344  10K电阻过来。直接测UP0111A第5脚电压1.4几V。第一脚供电跟第二脚开启电压是相连的,都有3.3V。怀疑反馈脚的分压电阻有问题。拆了R350,R351电阻测量,16K跟12.7K 正常。应该是UP0111A坏了。找料板没有找到。
研究了一下发现可以改电路。把U29拆下,第一脚跟第5脚直接飞线连接。第5脚接的R344电阻拆掉。R350跟R351互换位置,刚好能把3.3V电压分压到1.84V

R344电阻原来位置接往LM358第三脚那里飞线连接R350跟R351分压得出的电压。

最后亮机图。

网友A:
师傅的基本功扎实,实例有图有真相,很好的代换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的基本功扎实,实例有图有真相,很好的代换方法!

水平技术都有限。向师傅们学习。谢谢捧场啊,下载分都快没了。

网友B:
太暴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暴力了。。。。。。。。。。。。。。

,没有找到这个芯片。V星总喜欢用这种5脚的小芯片。

网友:
楼主好强大,好羡慕哦

网友:
这个小五角确实容易坏,换过很多

网友:
我这样理解:U29就是为了向5脚的位置提供一个1.84伏的电压。现在U29坏了,没有相同的芯片更换,就用两个电阻搭一个分压电路来代替。这个方法很经济实惠,需要有较深的功力。另外请问一下,有没有查过C318电容是否有漏电?

网友:
5脚的这个芯片 真的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楼主技术达到如此境界佩服佩服人造电压厉害了

网友:
我有一块是B75A-IE35,查到跟板主差不多VTT电压太高2.6V。也是改了才能正常。

网友:
今天修道一块技嘉H61也是无CPU供电,也是1.8V电压偏低为1.25V

网友:
傅将故障产生的原因分析的透彻到位,这才有了根治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有图纸  就是好修

网友:
通俗易懂,多谢分析

网友C(2018-08-06):
楼主可否分享下该主板的图纸??!!手上有块板子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分享下该主板的图纸??!!手上有块板子待修

网友:
非常感谢!雪中送炭啊!

网友:
风神一笑 -5 -5 没任何东西两个字 点评啥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又有图纸,如虎添翼

网友D:
我也弄了一次这样,经常出问题,经常不跑马,不知道是不是1.8的电流不够还是什么原因,最后换来芯片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弄了一次这样,经常出问题,经常不跑马,不知道是不是1.8的电流不够还是什么原因,最后换来芯片稳定了 ...

是不是换的电阻阻值太大了,到现在还没见拿过来返修。

网友:
我的是B85M-IE35    不触发  烦死了      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你的这种做法很有创意。两个电阻对调位置就可以也是运气真好。

网友:
有图纸,,有芯片。。有思路。。就是好羞

网友E:
密码多少。没有密码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密码多少。没有密码打不开。。。。。

那个括号里边的数字就是密码呀。

网友:
该电路会不会不稳定啊,看过有朋友用1117改过。

网友F:
有图纸就是好修,楼主这个计算软件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纸就是好修,楼主这个计算软件哪里下载的?

百度一下电阻分压计算器就有出来了

网友G:
这样理解:U29就是为了向5脚的位置提供一个1.84伏的电压。现在U29坏了,没有相同的芯片更换,就用两个电阻搭一个分压电路来代替。这个方法很经济实惠,需要有较深的功力。另外请问一下,有没有查过C318电容是否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理解:U29就是为了向5脚的位置提供一个1.84伏的电压。现在U29坏了,没有相同的芯片更换,就用两个电阻搭 ...

查过了,电容都拆除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 nb,,什么问题都能搞好。。

网友:
有图纸好修。没图纸一般都不想去修了。

网友:
水平技术都有限。向师傅们学习。谢谢捧场啊,下载分都快没了。。

网友:
MS-7808  REV1.0     通病了    V星很多板子这个五脚管子坏的很多   基本上换了就好

网友:
你这样改1.8v电流小,这个1.8怕还会去别的地方,电流大一点电压会下降吧!!

网友:
经验不错,学习到了  非常感谢

网友:
V星总喜欢用这种5脚的小芯片,比较容易坏

网友(2018-09-07):
V星总喜欢用这种5脚的小芯片!!!!!

网友:
向师傅们学习向师傅们学习向师傅们学习向师傅们学习

网友:
写的够详细 够细心 群主不错的分析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V星总喜欢用这种5脚的小芯片。

网友:
学习下经验 啊 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有修道过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你真是个天才,还没敢这样改过

网友:
看到维修师傅 用正常显示器,反而觉得很奇怪

网友:
图纸无法 直接打开,需要 密码

网友:
V星的板子,UP7707 UP0111都是大把的坏,奇怪的是,看原理差不多的,为什么一会用UP7707 一会用UP0111 ? 这个厂家就是名堂多

网友:
V星这个小五角确实容易坏,碰到过几次了

网友(2018-10-17):
楼主的基本功扎实,实例有图有真相,很好的代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