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笔记本暗屏,改背光小板维修

楼主(2018-05-23):
苹果A1466笔记本暗屏,改背光小板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A1466

【主板板号】J43  820-3437

【故障现象】笔记本暗屏

【维修过程】

  机器上电测试,有图像没背光,确定是暗屏故障。

  拆机检查主板,客户修过,排查短路。测背光电感L7701,打值短路,经观察背光芯片U7701已烧黑,拆掉芯片发现焊盘PCB烧穿。刀片处理焊盘烧黑地方,再测背光电感L7701阻值恢复正常。

焊盘损坏

  背光芯片焊盘损坏无法更换芯片只有改背光小板,背光小板可在LED屏上面找,背光小板尽量找小一点的,不然装不进机器。找到合适的背光小板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改到主板上了。

屏接口J8300

  屏接口6-11脚为背光芯片反馈脚,将反馈脚6-11脚全部连在一起,然后接到背光小板反馈脚上,同样背光小板上的反馈脚也要全部连一起。屏接口J8300的3-4脚为背光供电,接到背光小板上升压供电上。再把主板上的背光开启、亮度调节、主供电、地,接到背光小板上即可。

改小板图

  改好后,装机测试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测机图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ACT)提供!

相关阅读:

苹果A1466系列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bjbwx/03307312.html

网友:
看楼主改的图为何这么屌的样子,这个钱还真是靠的技术吃饭了。

网友:
现在修苹果笔记本才是生存之道,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
这个还好了。只要有点位,只要有图纸。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这样都行,膜拜了,苹果的难搞啊

网友:
这都能行,真是很牛了,,,,,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啊,技术过硬,苹果修的少,虽然有图纸点位,但还是感觉不好修

网友:
楼主牛 ,厉害  第一次看到苹果这样改的 。我是担心这样 能不能用时间长 ,发热量也大了吧

网友:
楼主这个板板放得下去呀,看起来有点大

网友:
厉害了,没想到暗屏也能改 以后碰到了 我也试试 我暗屏修的也不少

网友:
        发贴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技术牛逼啊  苹果的都会改  换成我只能干瞪眼了

网友:
厉害了。。下次拆开本本的人指定蒙圈了。估计都不敢动了 。。。

网友:
厉害   苹果的主板 稍有难度的 表示没修过

网友:
10年做过一些苹果背光小板  卖完了就没有再做了   快速有效解决背光问题

网友:
这里应该有掌声才对

网友:
好腻害,思路清晰,故障明确。有这么细心的洞察能力的人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