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6s充电故障

楼主(2018-05-23):
      更换尾插排线后,测试主排上5v的触点是接地的,就是短路了,具体是哪里短路的查不出,有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接维修电源烧,哪个发热,哪个就是短路的。

网友:
接测点,烧,烧。。。熏松香,哪里发热换哪里,so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