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键盘触摸板不灵维修

楼主(2018-05-23):
A1466 板号 820-00165
拆机查看触摸板排线靠触摸板那头有进水腐蚀 换全新排线和触摸板还是相同情况
测主板排线接口10PIN 电压只有1V多的电压 向上测量发现R4830 阻值偏大 一坨锡搞定

网友A:
楼主经验非富呀,学习了!!!!图纸可以共享吗

网友:
经验非富呀,学习了.经验非富呀,学习了

网友:
这一坨锡挣不少钱啊。。。。。。。。。。

网友:
一般都是排线问题其他问题还是不多见

网友:
这一坨锡换一坨钱

网友:
有经验  首先就有放向   知道朝哪个方向去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好像是个通病  之前网站就有

网友B:
排线和触摸板你都换过了,这钱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和触摸板你都换过了,这钱快,

经验告诉我排线 触摸板 然后换了不行 只好乖乖查接口电路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一坨锡值不少钱啊,关键是技术牛!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技术

网友:
这种活舒坦呀,秒杀还有很多RMB

网友(2021-04-07):
5年前就遇到这个同样的问题  好像是通病

网友(2022-08-30):
今天正好遇见同样问题,本来键盘触摸板都可以用,就是键盘打字很慢,会乱跳,然后重装插拔一下排线,两个都失灵了,只有开关键可以用,触摸板也换了,U2600也加焊了,没用,正好看到你的帖子,直接一步搞定,真是感谢,少走了很多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非富呀,学习了!!!!图纸可以共享吗

这图纸就是主板的吧  不是trackpad的图纸吧

网友:
上次我修一个A1278   才发现 还有键盘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