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引导系统断电

楼主(2018-05-23):
一个奇葩的问题,只要以引导系统就断电,不管是U盘还是硬盘都是这样,MAC 或许WINDOWS 都是一样,进到图片这个界面多久都不会断电,只要选择一个进入都会断电,是怎么回事?主板是单桥的  英伟达的。

已经解决了,无意当中把苹果系统U盘插在电脑上开机 没管他 没按option键  自己就从U盘引导了  装了个苹果系统就OK了  ,但是按option键选择引导就断电。开机白屏几分钟自己就从U盘启动起了 没搞懂。还有个问题,不装光驱开机屏幕要白好几分钟,装上就白几秒钟就引导系统了,有遇到的注意下

网友A:
换个硬盘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线试试

不接硬盘线,光用优盘启动还是一样的,应该不是硬盘线。bios刷过了,桥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某项供电不稳,可用示波器打一下看有没有滤波不良

网友:
电压都正常   应该是哪个信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桥容易坏 ,但是 每次 故障 现象不同,不知道你的这个跟桥有关系不。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很好搞得哦,呵呵,谢谢楼主得帖子

网友B:
不会是键盘问题吧:lol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  看电脑图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键盘问题吧

不应该   一直在图片中的界面  一个小时都不断    只要一选择某个选项启动就重启

网友:
我遇到过,a1286的加载系统就掉电,换个硬盘1装个系统好了。在不行就加焊显卡

网友C:
这个单桥特别爱出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桥特别爱出问题哦

嗯    我订了个桥    换了试一下在看了

网友:
这机子各种问题,很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