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实例

楼主(2018-05-23):
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MacBook A1398

        板号:J45  820-3662

        故障现象: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

        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过程/方法:

        机器接可调电源按开关有内存报警声音,拆开主板检查,上家加焊过桥,动过BIOS。这种内存报警故障,内存颗粒引起的几率最大,但是内存颗粒都是焊在板上,更换难度很大,先把主板会引起内存报警这个现象的都排查一边。首先先目测主板是否有掉件、腐蚀等一些外观上问题,目测主板期间我把BIOS刷成自己保存确定OK的BIOS,BIOS刷好,主板目测一遍没发现问题,接上电源触发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有内存报警声音,我把机器上的一个喇叭拆下来插到主板上测机,有内存报警声音说明现象还是一样,这样比较方便。

        排查内存供电、复位,如图3-1所示测PP1V35_S3_MEM、PP0V75_S3电压均正常,测内存复位MEM_RESET_L正常。继续排查内存排阻,如图3-2所示测PPVTT_S0_DDR电压正常,排阻也正常。

图3-1  内存供电:
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 图1

图3-2 内存排阻:
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 图2

        接着排查桥的内存SPD配置是否OK,如图3-3所示这个表专门来配置主板使用哪种颗粒的,我修的主板使用的颗粒为ELPIDA_J4208EFBG,这个主板设计有2面内存,我修的板子只有1面,对应的SPD配置应该是第3个(上往下数)如果是2面内存对应的是第7个。找到桥的内存配置模块如图3-4所示,逐个排查RAMCFG0-3所对应的SPD列表均符合。

图3-3 内存配置列表:
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 图3

图3-4 桥的内存配置模块:
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 图4

        条件已基本排完,CPU几个供电也测了下没问题,CPU已发出内存复位MEM_RESET_L说明CPU已经正常收到PM_MEM_PWRGD内存PG信号,接下来就要换内存颗粒了。如图3-5所示找一条颗粒一样的内存把颗粒拆下来,如果购买内存颗粒来换成本比较高,由于拆的时候有2颗内存颗粒鼓包,只有6个颗粒。如图3-6所示植好后接下来就是换颗粒了,换之前我先上电摸一遍内存颗粒没有明显发烫的,有的话可以直接先换掉。现在也不知道哪个颗粒坏,换这个就要看运气了,这次修的比较倒霉,换到最后4个颗粒才好, 我先换了右边6个没好,接着把换下来的植好换到左边6个上,依然没好,最后换中间4颗好的。
如图3-7所示最后装机测试OK。

图3-5 内存上拆的颗粒:
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 图5

图3-6 换内存颗粒:
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 图6

图3-7 测机图:
MacBook A1398屏幕不显示,内存报警维修 图7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ACT)提供

网友:
这年头,修苹果才有钱赚哦,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老大是原创吗?帖子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手头上有个1370换了16颗都没好。。。不容易搞呀,以前一分钟都能排除的问题...碰到这种板载内存cpu的,也只能硬搞了!这种不显示的还好一点,那种用用死机蓝屏的更要命!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我也换过一次   我那才是郁闷   我一下取掉四颗,最后一个装反了   重置好了直接不行了   只细看才发现我自己装反了一个

网友A:
换苹果这个内存颗粒真的是大工程啊16颗,显存8颗都够吓人的了

网友:
看来修苹果需要一定技术啊,楼主修得挺溜,手工不错!!

网友:
好厉害,先查玩所有条件,然后换颗粒,手工也不错

网友(2020-12-26):
也有CPU空焊引起CPU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苹果这个内存颗粒真的是大工程啊16颗,显存8颗都够吓人的了

这款32颗 我换过 一次就不换了

网友:
楼主 心思缜密。。。。。。。。。。。。。。

网友:
苹果的机器还是很严紧的

网友:
机器后来有返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