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78LMT-S2 故障

楼主(2018-05-23):
收到一块技嘉78LMT-S2 上电不跑码,各个的点位电压正常。拆网卡有跑码,冷机还是一样,故障恢复,这时按重启键1-10次又有跑码。这是什么问题???
重启

网友:
我碰到过几个类似的,有的问题出在桥上,甚至你可以试下加热桥到60度左右开机,也许能跑码,甚至100%有效。冷了就不行了,桥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热胀冷缩,桥内的纳米电路在加热时也许就接上了,总而言之如果加热桥有效的话,换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