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除去烙铁头上的氧化层。?

楼主(2018-05-23):
如何除去烙铁头上的氧化层。?

网友:
可以选择环保型激光清洗工艺:
1.绿色清洗:不使用任何化学药剂,清洗后的废物为固体无害粉末,可以彻底解决化学清洗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2.无损伤清洗:清洗时非研磨,无接触,对基材无损伤。
3.低成本清洗:设备运行时只消耗极少的电量。
4.精密精准清洗:可以对指定区域进行精密精准清洗。
5.自动化清洗:可配套自动化设备,实现自动化清洗。

网友:
放酒精里,记的铜头是热的,机理氧化还原反应

网友A:
用沙纸打打就OK了....................................................

网友B:
在一块木头上擦   能擦掉氧化层的

网友:
老铁热着 沾进油性助焊剂里 然后在高温海面上反复摩擦摩擦 重复这个动作能清除大部分氧化   也可以用焊锡丝 加锡 清理 反复重复

网友(2018-06-27):
引用 网友B:
在一块木头上擦   能擦掉氧化层的

用木头是比较好的方法,能去除氧化对烙铁镀层伤害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沙纸打打就OK了....................................................

不要用砂纸或是刀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