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750TI 显卡 R502电阻阻值

楼主(2018-05-23):
请教下影驰 750TI R502 阻值是多少  谢谢

网友:
目前这个卡在老主板V星880g上能点亮 新弄了个机器七彩虹B350主板显示器不亮 是不是和这个R502有关系

网友:
我就静静的等

网友A:
我自己就是用的这个卡,刚才关了机给你量了下,在线测量是855欧

网友:
                   和r162的阻值,应该差不多,

网友:
1k 应该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就是用的这个卡,刚才关了机给你量了下,在线测量是855欧

谢谢,等明天下班找个试试:kaixin:

网友:
谢谢大家 谢谢phf150 还麻烦关机帮测量 太感谢了!好友746567510和小高同学 谢谢

网友B:
开不了机和这个r502没关系,这是显存的外围电路。
上BGA干一炮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机和这个r502没关系,这是显存的外围电路。
上BGA干一炮再说。

同一个显卡 两台机器一台可以亮一台不可以 BGA这种大手术还是算了 本人纯纯业余爱好

网友:
补上了 来交作业 不过还没有在不亮机的机器上试

网友:
试下出结果给大家公开啊!这么多人出意见 就让大家干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