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43J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8-05-23):
华硕U43J进系统掉电  毫无征兆   一两分钟就掉电   有没有修到过的  特此发个求助帖  想借鉴一下  也许是通病 华硕的小弟修的很少

网友:
帮顶吧,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A:
散热有检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有检测了吗????????????????????????????????

散热是没有问题的   最讨厌这样掉电的问题  头疼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看,以前修到过,刷好的

网友C:
只是进系统掉电吗?PE掉不掉,会不会是供电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进系统掉电吗?PE掉不掉,会不会是供电不良?

PE不会掉电  我感觉也像是   但是华硕的机器  BIOS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看,以前修到过,刷好的

你还有这个BIOS吗?  是不是一样的机型啊   有的话发给我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莫名其妙掉电的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