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广达S2ML主板图纸和位号图 版号 DA0S2MMB8B0

楼主(2018-05-23):
求 广达S2ML主板图纸和位号图    版号 DA0S2MMB8B0
  这台服务器主板开机每次都是需要按F1  换过几个主板电池都是不行  待机状态主板电池位电压是2.5V   新电池装上一天就变成2.8V  就算是新电池首次通电也是需要按F1  急求主板的图纸和点位图 ,或是那位师傅有这方面经验直接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这台服务器主板开机每次都是需要按F1  换过几个主板电池都是不行  待机状态主板电池位电压是2.5V   新电池装上一天就变成2.8V  就算是新电池首次通电也是需要按F1  急求主板的图纸和点位图 ,或是那位师傅有这方面经验直接点一下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