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5-23):
一个苹果6故障机开机电流70mA-300mA跳变不显示。(下图)
电流200mA以上开机不显示按不显示维修思路维修。
第一步:先测量显示座1.8V供电。(如下图)电压正常下一步:

第二步:测量显示座复位电压1.8V(下图)电压正常下一步:

第三步:测显示电源开启信号对地值(下图)万用表显示短路了(022是我万用表的误差值 见谅见谅。)

现在测到开启信号短路就按维修思路先拆电容(拆了 C2093)

拆了还短,查了点位图C2093连着一个保险电感FL2033,后面连着显示触摸电源ICU1501,还连到主电源。
所以我把保险电感也拆了,拆了还短。。。就剩两个芯片了,本着是没电压所以我先干的主电源。

看焊盘开启信号脚(H6)没什么问题,想着万一是芯片呢?就在料板上取了一个电源芯片先换上。焊上芯片和拆下的电容电感,再对开启信号打值(下图)

值正常,装屏接电源开机

OK,新人第一次发帖,不怎么规范请多多包涵!

网友:
厉害,我不会修手机,问一下这种焊芯片的工具是什么?是普通焊台吗?需要植株吗?

网友:
嗯 普通焊台就行了  芯片都要植锡的

网友:
修手机太费眼,眼睛不好真看不清。

网友:
拆了还得装回去吧,拆装大法虽好就是效率有点低

网友A:
我问一下奥, 自己修在家能搞吗??复杂不

网友:
修手机太费眼,眼睛不好真看不清。显微镜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一下奥, 自己修在家能搞吗??复杂不

能搞啊,但是你要有平台。就是你在家搞但是你要能接到机器

网友:
  楼主分享不错, 我是一个新手. 理论不怎么强. 看来还是要努力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