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32MB25VQ

楼主(2018-05-23):
LG:32MB25VQ显示器驱动板BIOS

LG 32MB25VQ.zip

212.2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7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A(2018-08-13):
我这个背光亮下黑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我下来刷了机都开不了,

网友(2018-11-22):
程序可以用,,验证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背光亮下黑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你的修好没有?哪里的问题?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修好没有?哪里的问题?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的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开机背光闪下,就黑了!是暗屏,用灯照下,有图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开机背光闪下,就黑了!是暗屏,用灯照下,有图像。

我换板了,浪费时间。不去费那么多时间去查这里那里

网友D(2019-06-28):
引用 网友B:
我换板了,浪费时间。不去费那么多时间去查这里那里

是板子问题吗?不是LED问题吗?

网友:
什么问题啊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背光亮下黑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呢?

网友E:
下载下来用下看可以用不我的机子是接VGA暗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下载下来用下看可以用不我的机子是接VGA暗屏

VGA闪一下黑屏,是板子问题不,刷这个BIOS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VGA闪一下黑屏,是板子问题不,刷这个BIOS可以吗

我的刷了是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刷了是好了的

好的 谢谢了

网友(2019-08-16):
感谢分享,下来试试看~

网友G(2019-09-22):
本来灯条还能亮一会 刷了以后 就直接屏暗了   我刷回来 我自己的  又能亮了

网友G:
屏型号 LC32ODUE  亲测管用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G:
屏型号 LC32ODUE  亲测管用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管用还是不管用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本来灯条还能亮一会 刷了以后 就直接屏暗了   我刷回来 我自己的  又能亮了

我试了,果然你对,我的也不显示了

网友:
可能是程序不匹配,也不能说楼主的程序不能用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D:
是板子问题吗?不是LED问题吗?

没有错,开始还以为是背光的问题,结果全套买来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不接信号可以正常显示,一接信号就闪一下黑屏,结果特么写程序好了

网友(2020-08-13):
非常感谢,我的显示器不插信号线,显示检查信号线,插入VGA信号亮一下黑屏,刷入楼主的程序后完美修复

网友(2020-10-16):
这个数据是好的我的正常使用

网友(2021-01-15):
我去试验一下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网友(2021-04-16):
我也修到这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2399-1-1.html

谢谢,我也试试

网友:
我下了,能开机。但屏幕有条纹,怎么搞排线也没变化

网友(2021-12-08):
我昨天换灯条  正常了几十分钟 又一样的毛病  看样子还得再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果然你对,我的也不显示了

可能要针对板号吧

网友(2023-11-10):
我来试一下吧

网友:
哪个芯片是BIOS芯片呢

网友(2025-01-15):
程序可以用,,验证是好的

网友:
显示器不插信号线,显示检查信号线,插入VGA信号亮一下黑屏,刷入楼主的程序后还是一样,外接19v电源,不接信号800MA左右,接信号1A以上后黑屏。只能换板了。

网友(2025-02-16):
发主板换上还是不行,最后判断是背光灯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来刷了机都开不了,

=我刷了也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