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7 本本不上电,怪问题

楼主(2018-05-23):
HP TPN-Q117 同行机器,

不上电,电源接口,是很小的  插上,电源接口小灯会亮,电流0.027马上几秒后变为0.004 不动,有时候按开关电流有一点点变化,于是上拆机,但此故障,有一个和我的故障差不多,不过他说已经出了大部分电压 ,是温控问题,结果我拆开后发现只有一个电感有2.6V左右,测试别的电感也没有3 V  5V电压,难道不出待机,后来下了一个这板号的图纸,花了我10分,贵 得要命,于是在论坛找了半天都没有和我的一样故障,他们都很小电流都说出了CPU,内存电压,结果我这个待机电压都不出来,后来看了一下,这机是要触发后才出待机电压的,于是看了一个小电池,结果在这里怎么RCT电压变为1.9V,拆下电池 量电池有2.9V,不算低,接上去却拉低,这里一直纠结,修了很久,还是这样,断开怎么还是这样,都是有去桥的,于是用一个3.3V焊一个电压上去,结果电压正常,到桥那里就有2.0左右的电压,,。、、、、不会是给桥拉低,搞了很久,于时下载了EC程序 刷上一样的故障,后再下载一个桥程序 吹上去,由于我没有等板冷就去试,结果能上电了,就算不去小电池也能上去,由于没有接屏,不知道 能不能显示,,试了几次都正常,以为是南桥问题,等我接屏去试,结果又不上电,晕倒,后来以为是吹热了,因为小电池和桥,南桥BIOS都是很近的,以为是热后才上电,这难搞了,后随便吹吹那地方,但板不是超热那种,结果一样不上电,后一直吹很久,板热得很能上电,接上屏,结果不显,后又把原备份的南桥BIOS刷回去,板也是很热去试 结果是显示的,。。。。。。。放了一会,冷机又不行。有时候 直接吹南桥都没有用,因为不敢吹得太久,这样头都大了,后只能上BGA去焊桥,结果,冷机都正常,昨天正常,今天 过来试也是正常,应该就是南桥问题。       说了一大堆,这故障就是南桥引起,这机是触发后才有待机。电池后面我没有去研究了,图纸下了10分,结果桌面的东西太多,都删了,  没有备下来,论坛上有。原机备份的程序。

[

网友:
楼主,你的HP的那个机器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啊!你这样修好的话估计会回来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很多机器都在用这个板子啊    是不是我看错了

网友:
感觉惠普很多都用的这个板子,很眼熟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有BIOS,收藏了。。。。。。。。。。。。。。。。。。。。。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内屏不显外屏显应该是edid这个识别信号的问题

网友:
怎么看都觉得像是RTC电路上应该有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估计这个还是CRT电路有问题,拉低电压应该是有漏电。

网友:
樓主,沒考慮RTC電路的小电容漏电?这故障常见

网友:
说了那么多,,,直接一点就是桥坏了呗

网友:
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的机器,该放弃的是要放弃的,我手上有一台V星的笔记本,在论坛上发过贴子求图纸,求思路,没图纸,板子上又没有任何标识,只得放弃

网友:
外接正常内屏闪可能是EDP2LVDS芯片有问题吧 都查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要查供电信号呀看是否正常,测量阻值?????????????????????????

网友(2018-06-27):
第二台换了屏线也没好,应该加焊一下显卡,说不定能好!

网友:
桥的问题 呀~~~~

网友:
吹南桥时旁边隔离好没,感觉不像是南桥的问题啊,要把板子吹很热能亮机的话很有可能是南桥附近的原件出问题了呀

网友:
有图纸吗